99大改左右负重轮原来不对称?

楼主(2016-12-29):
今天测量熊猫版的1:35的99大改负重轮摇臂孔位时发现原来左右两边轮是不对称的,即不在同一直线上的,左边在前,右边在后,真车也是一样吗?还有原理是什么?

网友:
真车都这样,常识

网友:
看样子还要多潜潜水呀

网友:
扭杆悬挂都这样,看起来你还要多潜水啊

网友:
继续潜水

网友A:
朋友你要多潜水才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你要多潜水才行呀

以前只关注飞机,最近才看上坦克

网友B:
左右轮错开过障碍不会太颠

网友:
继续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轮错开过障碍不会太颠

以前我只是以为扭杆只穿进车体一部分,没想到是穿到另一侧车体,所以才不能对称,不对称让我强迫症要犯了,我要去潜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只关注飞机,最近才看上坦克

嘻嘻,好好学习

网友C:
恭喜楼主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楼主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跟我想的真不一样啊

网友:
扭杆的就是这样啊!一边拉通到另一边!

网友D:
我也是刚来到这个板块。楼上的几位同学你们确定真的坦克左右负重轮的摆臂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吗?我倒是认为4楼和15楼的同学说的,因为模型使用扭杆结构不得已将摆臂轴前后错开。8楼的同学的观点是否经过考证?我刚刚看了我的1:12坦克模型。因为使用的不是扭杆,左右的摆臂轴是在一条直线上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来到这个板块。楼上的几位同学你们确定真的坦克左右负重轮的摆臂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吗?我倒是认为4 ...

朋友 8楼的说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来到这个板块。楼上的几位同学你们确定真的坦克左右负重轮的摆臂轴不在一条直线上吗?我倒是认为4 ...

扭杆摇臂由于结构真的不在同一直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朋友 8楼的说法没问题

你真的肯定真正的坦克也不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杆摇臂由于结构真的不在同一直线上

扭杆的没问题。我是怀疑真正的坦克不使用扭杆,哪还有必要也不在一条直线上吗?
我正在想:就是扭杆结构,也把摆臂轴放在一条直向上。然后把扭杆分别左边向前、右边向后偏一个角度。

网友F:
扭杆座不一直线,但是很多坦克摇臂左右是分别前斜后斜,最后路轮基本在直线上。轮子左右错开并不会保证减少颠簸。否则汽车干脆也左右错位算了

网友:
挺惊讶的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真的肯定真正的坦克也不在一条直线上?

哈~
你要再不信,坦博那随便找一辆真车,仔细瞅车底看。

嗯,我肯定,讲真

网友G:
坦克左右负重轮在一条上的很少,豹式更明显。好好看看资料吧

网友H:
虎式的在一条直线上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扭杆座不一直线,但是很多坦克摇臂左右是分别前斜后斜,最后路轮基本在直线上。轮子左右错开并不会保证减少 ...

感谢指教。摆臂一面朝前、另一面朝后。过障碍时涨紧轮和第一个负重轮之间的履带角度肯定不一样。第一负重轮和涨紧轮之间的联动左右设计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
你要再不信,坦博那随便找一辆真车,仔细瞅车底看。

这几天潜水看了很多老帖。原来真正的坦克确实也有使用扭杆的,以前以为只是模型玩具为了简便才发明的扭杆。感谢同学。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坦克左右负重轮在一条上的很少,豹式更明显。好好看看资料吧

我有一个米国的M1模型,使用的是弹簧。左右是对称的,不知真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教。摆臂一面朝前、另一面朝后。过障碍时涨紧轮和第一个负重轮之间的履带角度肯定不一样。第一负重 ...

是的,过障碍左右路轮姿态不一样的。除了少数液气悬挂,平衡悬挂,钢板悬挂,大部分坦克扭杆悬挂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米国的M1模型,使用的是弹簧。左右是对称的,不知真车如何。

M1也不对称。只不过没有豹2那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虎式的在一条直线上吗

在同一条直线上,但是左右负重轮相对于扭杆的朝向是相反的,百度关键字虎式坦克悬挂

网友:
极少数车在同一条直线上,比如T-64。

网友(2017-01-31):
我觉着虎式的向前向后布置,肯定跑不快,向M1跑上70迈,向前的摇臂卡一下受不了!!

网友:
级别不够无法上图,不过真车扭杆确实是由于相互作用,左右负重轮会产生交错距离。
至于模型上由于交错布置扭杆,也会产生这个效果。

图的地址:

网友(2017-03-03):
我也得继续潜水

网友:
我是来潜水的

网友:
也不是都贯穿的  强迫症可以看看挑战者和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