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求解

楼主(2016-12-30):
事情是这样的,我新装的飞机 通电后一切正常,然后一号电机线掉了,我焊上去之后 一插电池一号电机就狂转

网友A:
  那只电调的初始点要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只电调的初始点要重新校准!

请问大神 这个怎么校准

网友:
是不是焊反了
这是什么飞控

网友B:
可能是焊盘短路,搭锡
也可能是mos管击穿......

网友C: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重新校准就是重新再刷一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的都有可能,重新校准就是重新再刷一次固件

这个现象是出现在我第二次焊接1号电机之后,会不会是飞控坏了?

网友D:
目测飞控被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飞控被焊坏

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焊盘短路,搭锡
也可能是mos管击穿......

请问这几种情况都怎么解决呢

网友:
焊接飞控的烙铁要有可靠的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