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尾舵机拉杆球头扣太紧会导致金鱼尾吗?

楼主(2016-12-30):
如题

网友A:
用手拉一下拉杆 没有阻力就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拉一下拉杆 没有阻力就问题不大

舵机臂球头卡的比较死,有问题吗?

网友B:
如果因为紧导致锁尾舵机力量不足会导致金鱼尾的,稍微扩一点保证扣和球头间的活动不卡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因为紧导致锁尾舵机力量不足会导致金鱼尾的,稍微扩一点保证扣和球头间的活动不卡涩

富丽380,舵机是gdw中型舵机。感觉舵机球头卡的挺紧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丽380,舵机是gdw中型舵机。感觉舵机球头卡的挺紧的,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照你发现的就近问题逐一排查

网友:
不会,金鱼尾一般是感度不适合

网友:
检查尾桨夹。。及其他链接部位。看虚位。。其他基本无关。。

网友:
拉杆球头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