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对不了频

楼主(2016-12-30):
已经好几次了。总是对不了频。控是原装伟力控。求老司机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A:
油门拉倒底,切熄火。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拉倒底,切熄火。试试

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总是不行。但是,有时又莫名其妙的一次又对上了。真的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说不定是电源电不够也会出现类似问题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B:
把遥控器的天线转下试试看有可能是遥控的天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遥控器的天线转下试试看有可能是遥控的天线有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总是不行。但是,有时又莫名其妙的一次又对上了。真的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了。

3D开关搬到普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开关搬到普通模式

一直都飞的普通模式。还是对不了频。但是有时间,一下又对上了。真弄不懂了

网友:
晶振坏了

楼主:
很有可能,请教下。可以修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有可能,请教下。可以修复吗?

我也不懂,应该可以换,主板也不贵,买一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懂,应该可以换,主板也不贵,买一块吧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