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 3轴头追与433配合的问题

楼主(2016-12-30):
请教一下 很多433增程(比如切糕、非凡、果子等等)
遥控器
433发射端除了接收ppm进来的信号外 还有一路ppm2输入 设计可以给3轴头追用
那么如果头追直接输入433的发射器ppm2 这样就不用经过遥控器本身了? 直接省了遥控器的3个通道? 是这样吗

楼主:
没人玩 三轴头追?

网友A:
切糕只支持78通道,

楼主:
哦 切糕 假设可以ppm2 输入 那头追的两个通道 直接进433机器 不是不用进遥控器了 行程、中点这些都无法调了?

网友(2019-11-04):
引用 网友A:
切糕只支持78通道,
具体要怎么设置?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2020-03-12):
我也有同样的困惑,我的433是肥鲨的,下面有两个端口,一个是rc/tx口 ,也就是用来连接遥控器教练线的口,另一个是head tracker口,也就是头追口,但完全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直接和头追模块连接就完事了?不用经过遥控器了?

网友:
我用包子433头追一直没玩明白。哪位大神能具体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