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和手法

楼主(2016-12-30):
老外长杆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ODk0NjE0Nzc2==.html

网友A:
看捏杆不错,压杆压的手指头疼,我也想换 这样的 飞习惯压杆啦不知道能适应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捏杆不错,压杆压的手指头疼,我也想换 这样的 飞习惯压杆啦不知道能适应这个吗

那就干吧

网友:
老外很喜欢用板控.........

网友:
这个只能适用固定翼么?

网友:
左手压,右手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