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炸鸡,喜闻乐见

楼主(2016-12-30):
就刚刚!飞到网上去了,大桨直接崩短,整机还好没什么问题,吓死了,卧槽!!

网友A:
足球网?lz用啥电池?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大神教一下18sz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谢了!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球网?lz用啥电池?

嗯,电池是男爵变色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有没有大神教一下18sz的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的?谢了!谢了!

你想問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問什麼?

新手的这两个曲线怎么配置好,最好有图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C:
多多练习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练习练习

小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多练习练习

你还别说,我想找个好点的地方,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还别说,我想找个好点的地方,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

你又出不去,想多了,有车哥带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出不去,想多了,有车哥带你去

我看行!

网友D:
建议最好不要设置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70-85都可以 看自己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最好不要设置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70-85都可以 看自己喜好

新手开始练悬停,原来的设置合适吗?

网友E:
横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横轴没事?

尾翼弯了,横轴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