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6-12-30):
谁知道这个F3A用2200电池重心在什么位置   有飞过这款飞机的麻烦帮帮我  谢谢

网友A:
不好飞,飞了两次,电机座炸了就没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飞,飞了两次,电机座炸了就没飞了........

我的也炸了不过已经修好了今天把电池放在最前面飞了两个起落  感觉低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也炸了不过已经修好了今天把电池放在最前面飞了两个起落  感觉低速不行

还好吧,这台机配好了挺好飞的,我都飞过5台了。重心和电机拉力线一定要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这台机配好了挺好飞的,我都飞过5台了。重心和电机拉力线一定要调好

电池放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吧,这台机配好了挺好飞的,我都飞过5台了。重心和电机拉力线一定要调好

你什么配置我的是2216kv1100用的10×47桨

网友:
电池不能放最前面,要离电机座4--5厘米,我用银燕2212配apc9060桨,挺好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什么配置我的是2216kv1100用的10×47桨

2212 1400kv 9060的桨就好了。你那配置不好飞的,10寸桨反扭大,影响操控,且4.7的螺距太小,速度又上不去

网友:
我的和楼上的一样配置,2200的电池一直顶到电机尾部,头还是轻。最后加了10克配重块,就完全正常,好飞不摆了。如果用2216的电机,重心应该合适的,但是太暴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飞,飞了两次,电机座炸了就没飞了........

好飞的很,调好就行,这机小巧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