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30):
车床原配来的电动机是1200转1.1kw的三相异步电机,由于家里没有三相电,也不想花钱买变频器。将手里一台闲置的4.4kw2400转的双值电容单相异步电机换上去了,车床是齿轮调速的,现在问题是单相电机比三相电机的转速高一倍,直接导致主轴转速也提高了一般(具体转速没有测,但是明显能感觉到快了很多),在使用低速挡切削的时候很不方便,求解决方案。谢谢!
注:如提议电动机安装电子调速机构的请免了,网上查询了解了,改电机无法调速。改电机与床头箱皮带轮大小的也谢谢了!不现实,车床上的皮带轮直接受其他因素影响,已经是最大值了!电动机的皮带轮也是最小值了!

网友A:
重绕电机,改变电机级数!

网友B:
好像只有改电机级数这一条路可走了,

网友C:
加个减速机试试

网友D:
皮带轮再转换,最简单的还是再换个电机。

网友E:
换电机,我一前跟你一样的情况,差点把车床搞废了,你那三相电机加个电容就可以做两相运行。

网友:
或者加一个中间皮带轮在减一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电机,我一前跟你一样的情况,差点把车床搞废了,你那三相电机加个电容就可以做两相运行。

三相电机试过加电容,加了一个50微法的电容,启动后电机在用蜗牛的速度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绕电机,改变电机级数!

谢谢,可是我对绕线一窍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只有改电机级数这一条路可走了,

除了重新绕线圈还有别的方法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减速机试试

加减速机的话我还不如加个中间带轮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轮再转换,最简单的还是再换个电机。

换电机得花米呀!变频器手头有一台,可惜是0.75kw的,拿0.75kw的电机带变频器装在车床上皮带轮的孔径对不上,并且电机功率不够,挂高速档电机都带不转。

网友F:
最省钱还是换电机,不管加皮带轮还是加变频器都比换电机贵,找找二手电机会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省钱还是换电机,不管加皮带轮还是加变频器都比换电机贵,找找二手电机会便宜点

换电机也不见得便宜吧?我这4.4kw得单相电机花了600大洋买的,二手的价格暂时不是很清楚,但是觉得二手的单相电机本地好像不多,三相电机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机也不见得便宜吧?我这4.4kw得单相电机花了600大洋买的,二手的价格暂时不是很清楚,但是觉得二手的 ...

原配多大就买多大,功率不符合原设计,伤机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相电机试过加电容,加了一个50微法的电容,启动后电机在用蜗牛的速度转。

电容不对换一个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不对换一个大一点的

三相电机改加电容容易发烫

网友:
你打算怎么做了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旧扒胎机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