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kds5.5组个电包,求帮忙

楼主(2016-12-30):
准备组个40A8S电包给5.5用,这个线是怎么连接的呢?有没有模友帮忙啊,平衡头怎么焊的,有没有帖子呢,最后晒晒飞机

网友A:
5.5飞着怎么样?最近看上了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飞着怎么样?最近看上了5.5

挺好飞,我反正觉得不错

网友B:
电包好做,串联就行了,优酷应该有不少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包好做,串联就行了,优酷应该有不少的视频

关键平衡头怎么连接

网友:
有教程的baidu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平衡头怎么连接

8s平衡头共要9根线,第一根红线接到第一片电芯正极,然后顺序第二根接在第一片和第二片电芯的转接处,以此类推下去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8s平衡头共要9根线,第一根红线接到第一片电芯正极,然后顺序第二根接在第一片和第二片电芯的转接处,以 ...

有一点不明白啊,是不是正极全部连一起,负极分开连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啊,是不是正极全部连一起,负极分开连接呢

中午画个图给你

网友C:
遥控器不错,xg8手感如何?

网友D:
楼主可以找个废了的电池拆开看看,接线一样的,或者拿个没费的电池,看了再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午画个图给你

多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找个废了的电池拆开看看,接线一样的,或者拿个没费的电池,看了再包上

问题是没有废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不错,xg8手感如何?

挺好的,基本上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没有废旧的

其实你把电池串好以后,几s就只有几加1个焊点,和平衡头一样。然后平衡头的红线,和电包输出正极接一起,剩下的按顺序接就好了

网友:
很多年没有玩直机了!甚是怀念!

网友B:
图画有丑不知道你能看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画有丑不知道你能看懂不

看起来比较困难,不过还是谢谢,输出是不是串联,那个平衡头是不是正极全部连一起一根线,负极分别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比较困难,不过还是谢谢,输出是不是串联,那个平衡头是不是正极全部连一起一根线,负极分别连接

平衡头的第一根红线是正,最后一根是负,接了第一根按顺序分别接到电芯与电芯之间的串联点上,这样平衡头就可以单独测到任何一片的电压,接错就报废了

网友E:
基本知识都不懂的话,建议不要自己弄,比较危险

特别注意的是  平衡头的正负要根据充电器的正负来,别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知识都不懂的话,建议不要自己弄,比较危险

特别注意的是  平衡头的正负要根据充电器的正负 ...

放心,我自己一个人飞飞机,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我,自己装,自己调,不懂就问,我文字理解能力差,但是自己比较聪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放心,我自己一个人飞飞机,从开始到现在都是我,自己装,自己调,不懂就问,我文字理解能力差,但是自己 ...

好吧,当我没说

网友F:
垂尾抖动问题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当我没说

还是要感谢你提供的图片,非常重要,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垂尾抖动问题解决没?

没有,不过不怎么严重,只是转速很低的时候,应该是共振点的问题,飞起来就没事,尾巴很硬,我也不管了,自己多注意检查尾巴的螺丝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不过不怎么严重,只是转速很低的时候,应该是共振点的问题,飞起来就没事,尾巴很硬,我也不管了, ...

定速多少,我现在定75是抖动重影

网友G:
哈哈 我也是8s 40a的铁锂 自己组的。   照着上面模友的图组就行了。 注意安全

网友H:
搞油机吧,一桶油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 我也是8s 40a的铁锂 自己组的。   照着上面模友的图组就行了。 注意安全

等我组的时候还是要请教下你,我必须自己明白了才行,照着葫芦画瓢哪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速多少,我现在定75是抖动重影

你的也抖动吗?我以为只有我的,不过到不影响飞行,我认为是垂尾的材质实在太软了,导致共振,你在垂尾上贴3M双面胶,整个下边都要贴,贴了飞起来保证一点都不抖,就是利用双面胶改变共振点,很简单,不过转速没上来之前还是抖,油门超过60就一点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油机吧,一桶油爽飞

别开玩笑了好吧,之前飞600N差点就破产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等我组的时候还是要请教下你,我必须自己明白了才行,照着葫芦画瓢哪行

我买的那种窄边带塑料的铁锂。电极上还可以上螺丝。 不用烙铁焊。要简单好多(电池的电极很难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那种窄边带塑料的铁锂。电极上还可以上螺丝。 不用烙铁焊。要简单好多(电池的电极很难上锡)

我买的也是,螺丝固定了,不用焊,我要是有不懂再来请教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抖动吗?我以为只有我的,不过到不影响飞行,我认为是垂尾的材质实在太软了,导致共振,你在垂尾上 ...

好的,回头我试试!

网友:
路过,学习,不过没有学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开玩笑了好吧,之前飞600N差点就破产了

不是改的t10汽油机吗?飞行成本比甲醇低吧

网友I(2017-03-09):
楼主的尾管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尾管是什么啊

原厂尾管,不过自己喷了漆

网友(2017-06-09):
土豪金尾管亮瞎了我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