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震动无法解决

楼主(2016-12-31):
请问一下470尾巴震动很大,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尾轴,中联,轴承,桨,一个一个排查

网友B:
主轴上轴承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轴,中联,轴承,桨,一个一个排查

全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上轴承是否有损坏?

没有,都换过了

网友A:
那就剩桨夹和蟹爪了,双桨换蟹爪,桨夹有木有变形,轴承安装对不对,滑不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剩桨夹和蟹爪了,双桨换蟹爪,桨夹有木有变形,轴承安装对不对,滑不滑

都是新的升级件,之前不怕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震动大,以为是塑料件不行,今天换了升级件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剩桨夹和蟹爪了,双桨换蟹爪,桨夹有木有变形,轴承安装对不对,滑不滑

浆都是新的

网友C:
你是没上大桨空转吗?空转转速太高振动就大!还有用的是不是好赢v3电调?有丢程序现象,就会只要一起动就是最大油门,也会振动巨大的!

网友D:
好好检查检查,一个一个的加,看哪里震动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没上大桨空转吗?空转转速太高振动就大!还有用的是不是好赢v3电调?有丢程序现象,就会只要一起动就是 ...

没上大浆,定速,之前也不会震,定了速跟有没有上大浆一样的转速,何况上了大浆也是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检查检查,一个一个的加,看哪里震动大

什么都换过了

网友D:
兄弟不是靠换就行的,你要一样一样的试,要知道哪里有问题,你这样换又浪费钱又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不是靠换就行的,你要一样一样的试,要知道哪里有问题,你这样换又浪费钱又解决不了问题

就是不知道哪里震才头痛

网友:
兄弟  可能和尾巴关系不大 我的是大桨重心不一致和横轴有间隙 大p时尾巴抽

网友E:
皮带没装好吧?尾管麻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没装好吧?尾管麻手不

很麻,不装尾浆也有一点麻,装了尾浆就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没装好吧?尾管麻手不

但是没装错啊,我x3也是这样装的

网友:
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不上尾桨震动很小,一上尾桨震动大得惊人,上次是通过尾桨贴透明胶布解决,这次贴胶布也解决不了了!还是怀疑尾桨问题,明天继续试。

网友:
尾巴震动有两个容易忽略的,就是轴承安装问题,拉一下尾轴看看有没虚位,有的话加垫片顶住,再看看尾轴两个轴承看看打胶了没,先在两边轴承座打胶固定轴承试试,再不行就把轴也打胶固定在轴承上,还有一个就是蟹爪上两个塑料臂有虚位也会导致震动,今天我的450L就换了这两个东东尾巴立马舒服得一逼

网友:
{:1_20:仔细检查。桨夹内螺丝要拧到位。但是不能太紧了。。我的450尾巴。也乱的一塌糊涂。。费好长时间才解决。。重点是排除虚位。。要顺滑。。。

楼主:
今天炸了,不弄了

网友:
小奖平衡不?

网友F:
看看电机,有个模友的470就是电机导致的,和你这个症状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看电机,有个模友的470就是电机导致的,和你这个症状一样

我的是电机震动不大,但安装上大齿盘后震动就很大,尾管在不装中联大小浆叶的时候震的卡卡的,不知道会不会是单向轴承不行了,总之就是感觉马达齿撞击大齿盘的震动,整个机身卡卡的。前几天还没这情况,就这几天换了新电机空转调机后出现的情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电机震动不大,但安装上大齿盘后震动就很大,尾管在不装中联大小浆叶的时候震的卡卡的,不知道会不 ...

你为啥要空转调机?目的是排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为啥要空转调机?目的是排震?

为了排震。不装大桨中联和尾桨都会震的尾管发麻

网友(2017-03-20):
我的不加大桨、尾桨 震动400 加尾桨到1200 后加两个主轴垫片把大齿和电机齿端面调到一个高度 加尾桨无大桨震动400 这两个齿对齐有那么重要?

网友:
以上尾桨是69mm的 没调整前如果是74mm的尾桨 油门开到一半多能把握着尾管的手震飞

网友:
看看有没有前面大皮带传动轮有不平的现象没有,如果有请重新取下来按装就OK了

网友:
我的470不带大小浆震动200左右,带尾桨震动300左右,带大桨震动2千多

网友:
470震动本来就很大,我这边和朋友一共三台,都是塑料版,震动都比450L大很多。450L悬停震动300多

网友H:
470震动大。我也是各种震动。可能是我装机水平太差了!!!!    主要的问题还是亚拓的尾桨不行。本人也买了新的74桨。但是这桨需要仔细配平才行。陪不好震动超大的。 还有就是用69的原厂小桨会好一点。震动会小很多。我的机子都是精装细组的。可还是震动再震动。目前已退47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470震动大。我也是各种震动。可能是我装机水平太差了!!!!    主要的问题还是亚拓的尾桨不行。本人也买 ...

我用外挂kbar测震动。470震动比450l大好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用外挂kbar测震动。470震动比450l大好多

主要来自桨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主要来自桨

尾巴平衡不是单做尾桨就好了
需要连尾桨夹一起
把桨夹组好和尾中联一起进行平衡
震动就可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尾巴平衡不是单做尾桨就好了
需要连尾桨夹一起
把桨夹组好和尾中联一起进行平衡

基本上很多模友都不会连桨夹一起配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很多模友都不会连桨夹一起配的嘛。

现在就知道了呀很简单的

网友:
我估计是双桨遇到过这样的初学者

网友:
尾傳動軸要同心!

网友K:
亚拓 470入魔的机子 ,后悔当时买x3 刚开始飞悬停时候 尾巴就抖得不得了 装小桨尾管震动不大 尾管不振 但是飞起来 就是金鱼尾,怎么调试无果后来换了x3 才真的知道 亚拓的不爽,尾轴细到不能在细……

网友K:
后悔当时没买x3

网友L(2017-04-23):
问下楼主怎么解决的...我新470尾巴高频摔的和狗一样
桨平衡该做的坐了。双推也顺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