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金属浆夹问题

楼主(2016-12-31):
470的金属浆夹怎么装不下大浆呢?要很大力才插得进,把浆根都弄花了,而且还很紧

网友:
是你的桨太厚了

楼主:
原装的浆哦

网友A:
我的也是要用力才裝的進去不過飛起來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要用力才裝的進去不過飛起來沒問題

开始以为是浆跟厚了,但是拿另一对也是装不下,现在不知道是磨浆夹好还是磨浆跟好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很紧。飞一下就好点了

网友:
紧好,不要磨

网友B:
知足吧,我的是一边紧一边松,你们还好两边都是紧的起码平衡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足吧,我的是一边紧一边松,你们还好两边都是紧的起码平衡啊

对啊。我的也是一边紧一边松。两根桨换个边稍微好点。 精度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我的也是一边紧一边松。两根桨换个边稍微好点。 精度不行啊

不是吧?那么离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那么离谱?

还好 能甩直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我的也是一边紧一边松。两根桨换个边稍微好点。 精度不行啊

神奇的4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