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玩穿越,结果安装好CF后莫名的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6-12-31):
按照教程无论是离线版的,还是fan qiang下载的版本,刚安装好后一切正常,但是差不多五分钟后再打开软件,结果基本就是一片白,功能都无效,不能正常使用了…如图,尝试了重新安装chrome也无效;不连接飞机,五分钟后也是这样;连接飞机调参一到五分钟先是类似死机一样,任何按钮功能都不能用,然后断开退出再进软件就这个样子………难道这是什么罕见的情况嘛,还是有bug或者软件冲突?杀毒软件下的黑手…?

网友A:
不要用1.24,降回1.23或者1.22;1.24就是个垃圾,你刷低版本的固件它连报警电压都不给你设置。

另外不要刷1.14的固件 1.14.1,1.14.2都不要刷,据说自稳会抽风,官方正在修补中。我刷到1.14飞机莫名难控制,最后刷回1.13那叫一个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1.24,降回1.23或者1.22;1.24就是个垃圾,你刷低版本的固件它连报警电压都不给你设置。

另外不要 ...

是嘛,我找找看前面的版本~~谢谢提醒~~

网友:
用bf吧,据说手感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1.24,降回1.23或者1.22;1.24就是个垃圾,你刷低版本的固件它连报警电压都不给你设置。

另外不要 ...

换了1.2.3版本后一开始正常,第二天后又…无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了1.2.3版本后一开始正常,第二天后又…无语了

卸载重装一下chrom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卸载重装一下chrome试试

昨天已经重装过了=.=感觉好奇怪,好像是不知道怎么的,页面代码被改了……

网友B:
这么强迫,直接bf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迫,直接bf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换了bf,居然也一样的问题…我都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了……

网友C:
十有八九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有八九是飞控有问题。

然而我飞控不连电脑都会这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而我飞控不连电脑都会这样啊=.=

我有一个华科尔飞控也是这样,必须用以前的一个CF版本,进CLI就死机,要重新进去,关掉CF是不行的,还要在电脑的任务管理器,吧Chrome浏览器进程关掉,才能重新进去。

网友C:
如果判断不是F3飞控有问题,那么,换靠谱的USB线(一定要是靠谱的数据线,而不是纯充电线),Windows版本不是ghost的精简版等。实在不行,再尝试一下短接boot,用no-boot选项刷一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判断不是F3飞控有问题,那么,换靠谱的USB线(一定要是靠谱的数据线,而不是纯充电线),Windows版本不 ...

说了啊,我电脑不连接飞控,CF也这样啊,和usb还有遥控器之类的完全没有关系吧…win7用的是旗舰版,不是精简的……

楼主:
安装了bf,一样的问题…反正貌似只要是装chrome应用这样的方式都会出问题……

网友D:
下载个纯净安装版的WIN7重装。ghost版本的缺小了些文件,装亚拓调参软件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载个纯净安装版的WIN7重装。ghost版本的缺小了些文件,装亚拓调参软件也会有问题。

用的是光盘安装的完整版的win764位旗舰版,从来不用ghost=.=

网友:
换个老版本试试

网友E:
装个飞鱼地面站试试喽。我之前电脑双显卡,打不开地面站,后来禁用独立显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个飞鱼地面站试试喽。我之前电脑双显卡,打不开地面站,后来禁用独立显卡就好了

我的本子的确双显卡,但是正常情况下系统默认不使用集成显卡,只打开独立显卡的诶……

网友:
┏┛┻━━━┛┻┓
┃|||||||┃
┃   ━   ┃
┃ ┳┛  ┗┳  ┃
┃       ┃
┃   ┻   ┃
┃       ┃
┗━┓   ┏━┛
  ┃ 史 ┃
  ┃ 诗 ┃
  ┃ 之 ┃
  ┃ 宠 ┃
  ┃   ┗━━━┓
  ┃经验与我同在 ┣┓
  ┃攻楼专用宠物 ┃
  ┗┓┓┏━┳┓┏┛
   ┃┫┫ ┃┫┫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本子的确双显卡,但是正常情况下系统默认不使用集成显卡,只打开独立显卡的诶……

禁用试试看呢,我也不清楚我的什么鬼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