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型锂电的几个概念以及相关问题说明

楼主(2016-12-31):
电池容量单位的意思:以1000mAH为例,意为以1000毫安的电流进行连续放电,可以放电1小时 (1000mA=1A)

放电倍率C值:指当前电池的放电电流与电池自身容量的比值
公式为:该电池在带正常负载的情况下的持续放电电流/该电池的有效容量
如:一块1000mAH的电池 如果它能在正常负载下能持续的以10A的电流进行放电,那么,它的当前的放电倍率就是10C
相应的,当容量一定时,放电速度的加快,放电的时长也就会相应的减短.

理论上的最大放电时间(单位:分钟)=电池容量/(电池容量/60*(平均的放电电流/电池容量))
实际的最大放电时间应该保守一点,以防止电池过放.

电池放电倍率与电池容量的关系
最大放电电流=电池容量*电池放电倍率
电池容量的增加或电池放电倍率的增加,都可以提高该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
如:1000mAH的电池 如果有20C的放电能力,那么,就可以连续的以20A电流进行放电. 如果只有8C,那么,最大放电电流也就8A.
电池容量/电池C值/电池重量的关系
就以目前大 陆所销售的电池来说,电池的重量会跟着电池的容量增加而有所增加,电池的C值的增加也会让电池的重量有所增加,不过不是太明显.

航模用锂电容量和C值的选择
因为不同的模型的使用电流不同,请根据当前模型的最大需要电流来选择所使用的锂电池.

网友:
电池必须匹配还是向上随意,只要不低于最小C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