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固定翼抖舵

楼主(2016-12-31):
新装了一台死胖子,用的A控,1.2G图传,天8遥控器,4S10000MAH电池供电,在用A控时,无论手动还是自动模式通电后都会出现方向,升级,副翼舵机的轻微抖动,开始是以为1.2G图传有干扰,后去掉图传,单纯用A控,抖舵现象一直没排除,后除去A控,直接用接收机控制舵机,抖舵现象消除。请教一下:如何辨别舵机抖舵是有信号干扰所致?什么有效办法可以屏蔽干扰信号,在安装A控后确保舵机不抖舵?

网友:
我前年的大胖子也是这问题,没解决直接上天飞了。

楼主:
谢谢  果真换了舵机就解决了    将08MA换成了3154  17g舵机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果真换了舵机就解决了    将08MA换成了3154  17g舵机就解决了

不客气

网友:
小胖用es08ma,只有433天线靠近舵机才会吱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