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一下充电器的效率,怎样又快,有安全,又经济划算。。

楼主(2016-12-31):
入魔4年多了,一直玩450值机。有个揪心的问题,到现在。一块电池,能玩3到5分钟。两块电池加起来不到10分钟。我的第一款充电器是简易的,价格30多元。2200锂电池要充2.5小时。用了一年多,坏了。最后直接换b6充电器。价格150多元。每次充电时间要1个小时左右。最快半个小时。但是感觉充电还是太慢。玩起来不过瘾。玩的时间本来就少的可怜。。这次想在升级一下,开始纠结了。b6充电器,最大5安充电电流。功率80w。3s2200,正常用2.2安电流充电。充电时间约40分钟。如果升级的话,我想知道2.2安充电电流不变,功率由80w,升级到500w。充电时,会有那些变化。充电时间会变得更短一些不。功率和电流相互影响有多大。目前充电最快又安全的又可靠有经济划算,的充电器都有那些。。请专业人士能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小电池608把,可以开到8A充15分钟搞定

网友:
功率的公式是什么?充电电压乘以电流,你想电流不变,怎么可能提高充电速度。实际检验真理,但这已经定型的真理谁能改变

网友:
充电器功率从80增加到500,不加大电流毫无作用

网友A:
功率=电流x电压。你充电电流不变,为2.2A,功率升到500W,等于是电压提升到500W/2.2A=227V,比交流电的电压都高了,要干嘛呢?通常模型用的充电器最高也就是支持到10S(iCharger 4010 DUO),按照每节电池标称电压3.7V算,10S就是37V。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只用到6S的电池,也就是22.2V。一台500W的充电器,要想用到这个功率,就要提升电流,比如,你3S的电池,标称电压11.1V,500W/11.1V=45A,这个基本远远超过了普通2,200mah 3S电池的充电电流上限(2-5C不等,1C=一倍电池容量,换句话说,5C=5x2,200mah=11,000ma=11A),不是个安全的电流值。因而,对于你的3S电池来讲,电流能达到11A就已经非常好了,而此时的功率仅为11.1V x 11A = 122W。除非你以后要用到6S的电池,否则150W的充电器对于你的应用来说已经绰绰有余。。

网友:
主要看:你所使用的电池,的最大充电 电流 咯。

希望以后的 石墨烯电池 能 20C 的速度 充电 嘿嘿,
那样的话——3分钟 就能把电池 给充满电 嘿。嘿。

网友:
初中物理课都在睡觉看小说?

网友:
反复看了两遍,明白楼主说什么了。就是买台 法拉利 然后永远限速 20km/h..... 的意思。

网友B:
你买B6坑了 75就能买到

网友:
赞8楼!
你把QQ换成法拉利还是开20公里每小时,上班时间能缩短吗?
开车耗时和平均车速直接相关,同理充电时间与平均电流直接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流x电压。你充电电流不变,为2.2A,功率升到500W,等于是电压提升到500W/2.2A=227V,比交流电的电压 ...

明白了些原理,充电时效还是要靠电流和功率的合理配合,才最佳。还有就是电池的性能状况。。看来我的B6还是不太科学合理,电流大功率小。质量也有点欠佳。谢谢解答。。

网友C:
2200的电池按5C充电(十来分钟),至少要能充10A的充电器。考虑以后升级,还是买308吧。

网友:
买个a9就都解决了 哪有那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的电池按5C充电(十来分钟),至少要能充10A的充电器。考虑以后升级,还是买308吧。

308是啥牌子充电器??多少米??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8是啥牌子充电器??多少米??

308duo   2000大洋

网友C:
引用 楼主:
308是啥牌子充电器??多少米??

icharger 308duo,单充电器1500,加电源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harger 308duo,单充电器1500,加电源2000+

老大这是玩700级别的节奏么。。。太贵了。。我就是一个小450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harger 308duo,单充电器1500,加电源2000+

a9在考虑。。估计不错。。适合450级别了。到500级别。的灰机。

网友:
也可以入个艾斯特150W的那个充电器,够你用了。

网友:
还是一次到位PL8

网友C:
引用 楼主:
a9在考虑。。估计不错。。适合450级别了。到500级别。的灰机。

唉,到最后就会有一堆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8是啥牌子充电器??多少米??

EV-PEAK C6 性价比比308高多了。

网友B:
电池可以大电流充就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到最后就会有一堆充电器

估计到时候。灰机也会有一大堆了。。一不到位会很难的。。资金压力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可以大电流充就很快

我的b6充电器最大5an充电,但是实际最快只能到4.5安还不到。。不知道啥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V-PEAK C6 性价比比308高多了。

充电器能买,电源好像不便宜啊。下来比充电器还贵不少。。。

网友:
我用208B小巧功率够用。

网友:
电流不变,怎么可能提高充电速度,唯有提高电流才能提高充电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b6充电器最大5an充电,但是实际最快只能到4.5安还不到。。不知道啥情况呢。。

你那个B6太旧了,现在6A的B6(最大80W) 75元就能买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b6充电器最大5an充电,但是实际最快只能到4.5安还不到。。不知道啥情况呢。。

充电器最重要的指标是功率,而充电电流则是由功率和电池电压决定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这个你应该在初中物理就学了的东西(别告诉我你初中没毕业)。举个例子,B6充电器的最大充电功率为50W,那么你充3S电池,其标称电压为11.1V,算下来50W/11.1V=4.5A,不可能再大。如果你希望用更大的电流充电,只能换功率更高的充电器。我之前已经提到,如果你确定未来也不会用6S电池的话,你可以选择150W的充电器,艾斯特就有一款,那样的话,充3S电池最大可以达到150W/11.1V=13.5A的电流,足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最重要的指标是功率,而充电电流则是由功率和电池电压决定的,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这个你应该在初中 ...

看来还是要换大功率的。。6s迟早的事,肯定换。太高级的不指望了,换个千元左右。或500元以上的也可以。不过要针对6s的电池来配对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08duo   2000大洋

买308还不如买Graupner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308还不如买Graupner的呢

graupner比308好?哪方面?你两个都用过做过比较?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功率=电流x电压。你充电电流不变,为2.2A,功率升到500W,等于是电压提升到500W/2.2A=227V,比交流电的电压 ...

B6功率虚标严重啊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是啥牌子充电器??多少米??

你不晓得308??大校怎么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a9在考虑。。估计不错。。适合450级别了。到500级别。的灰机。

620比A9更适合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b6充电器最大5an充电,但是实际最快只能到4.5安还不到。。不知道啥情况呢。。

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是要换大功率的。。6s迟早的事,肯定换。太高级的不指望了,换个千元左右。或500元以上的也可以。 ...

不需要千元啊……620只徐398,500W功率,以后你上6S都够了,搞个1200W电源,24V输入的通信基站电源才200多,总价700以内!

网友A:
引用 网友F:
B6功率虚标严重啊看来

不明白,何出此言?你可以看一下我在30楼给楼主的回复。

网友:
便宜好用只有a9,冲旧电池一样好用,电砖必备充电器,维修便宜,过了保修试过接了24v反厂50元搞好,其它小问题10元,回来邮费un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何出此言?你可以看一下我在30楼给楼主的回复。

B6明显没有150W啊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在最初的回复当中是告诉楼主一台150W的充电器应该是够他用了(在只充3S电池的情况下),比如iSDT Q6。当然,没有一个B6会说自己有150W,因为所有的B6都是标称50W。

网友:
B6正常玩也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在最初的回复当中是告诉楼主一台150W的充电器应该是够他用了(在只充3S电池的情况下 ...

我的b6标的是80w估计也是虚标。。电源经常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b6标的是80w估计也是虚标。。电源经常接触不良。。

感兴趣的话可以刷刷我改的固件玩玩,也不损失什么。不过电池接触不良的问题,你得检查连接线的插头看看是否有氧化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在最初的回复当中是告诉楼主一台150W的充电器应该是够他用了(在只充3S电池的情况下 ...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