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准备用Lama4合1做一个小固定翼

楼主(2016-12-31):
Lama4合1闲着没用,准备用它做一个小室内飞,不知效果怎么样。要减轻重量我觉得舵机都可以不用。有用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说动手就动的,搞定了我再跟着你学
感觉理论应可以,如果用个空心杯的会不会更好呢

网友:
已经试过,完全可以
动力必须保证一个电机就能推动飞机,因为飞机大油门同时倾斜的时候,陀螺仪自动降低上方电机的转速,而下方的电机已经满油,会使总动力变小。

网友:
巧了,我也正在想这个事。我的想法是用两个空芯杯减速动力组拉动飞机,用油门控制升降,用原来的方向杆(4通道)控制两个电机转速差实现转向。两个舵机就不用了以减重。

楼主:
想法一样,这个“4合1”用1S电池也好使。

楼主:
这个8520的电机配75毫米的桨,直驱不知行否。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设备,感觉有点重,还在计划改无刷,如果能直接用更好,希望高手收指点,什么机型空心杯能飞起来。

网友:
把那个村田陀螺仪去掉效果会更好

网友:
{:soso__3409329614010722382_4:}

网友:
怎么突然就多出那么多个4和1

楼主(2017-04-09):
Lama4合1做一个小固定翼试飞。?firsttime=11

楼主:
没操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