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兼容接收机

楼主(2016-12-31):
FM800 pro,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款接收机,但是这个飞穿越机,距离大家觉得够吗?我两次80米左右失控炸鸡,标称的400太“保守”吧?
不知道大家遇到类似情况没?
还是我运气差…
大家来说说…~~~
by the way, farewell 2016.
2017模友们天天开心,常飞不炸~~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最早出兼容接收那家?大约四五年前至今无任何意外。十几个,各个好使。

网友B:
这款接收就是这个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接收就是这个距离的

80米左右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最早出兼容接收那家?大约四五年前至今无任何意外。十几个,各个好使。

个头太大

网友C:
fm800还是fm800 pro?
有pro的比没pro的距离长很多

不过不知道lz的标签是不是被换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FR4SB还大?

依然大 拆了外壳稍微小点,去掉排针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然大 拆了外壳稍微小点,去掉排针好一些

小JJ必做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800还是fm800 pro?
有pro的比没pro的距离长很多

确实是买的贵的,带pro的。但是是不是遇到无良商家就不知道了。距离真的很短。

网友E:
炸鸡还好,我的没设失控保护在40-50米左右就给失控了都给放生了以前飞的比这远也没事,赶上那次就失控了,不稳定

网友F:
TFR4SB是靠谱选择,别无它路,要么选原厂的。FM800PRO我买了还没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炸鸡还好,我的没设失控保护在40-50米左右就给失控了都给放生了以前飞的比这远也没事,赶上那次就失控了, ...

原来不是偶然现象,节哀,随便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接收机最好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TFR4SB是靠谱选择,别无它路,要么选原厂的。FM800PRO我买了还没敢用。

看来我的准备买一个新的接收机了

网友:
FM800PRO还不错,现在用着

网友:
还是FRSKY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