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男二代"启动器 360度无死角拍摄

楼主(2016-12-31):
之前做的启动机,大家都反映颜值差,在这跨年之际发个纪念贴,感谢本地模友大军哥的帮忙,给启动器美了容
猛男二代启动器

网友:
这手工精湛,

网友A:
好看多了,这可以启动大机器吧,能启动多大机器?

网友B:
的确顺眼了不少,建议用自行车把手替代PPR管。再就是能把外接电池安置在电机下方使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C:
原装的没有继电器自己也加了一个上去

网友D:
楼主实在是抠扎吧长电线还有接起来用

网友E:
原来那个打磨下在漆点漆也是一样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没有继电器自己也加了一个上去

你这个用来启动船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用来启动船的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多了,这可以启动大机器吧,能启动多大机器?

我这个用的115cc摩托车启动器,目前本地没有大飞机,还没在大家伙上测试过,最大的只用在35cc上,但启动50cc应该么有问题啊,这个发动机是带减速齿的,劲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顺眼了不少,建议用自行车把手替代PPR管。再就是能把外接电池安置在电机下方使用起来更方便。

谢谢,原来把手是个不锈钢的,有点小,不太好握,随便找了个馆套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实在是抠扎吧长电线还有接起来用

懒了,当时没找到合适的线,后面也就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那个打磨下在漆点漆也是一样好看的

确实

网友F:
用电钻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钻不可以吗

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G:
改改就是一台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改改就是一台炮机

炮机

网友:
把那个启动头装到电钻上,用那种能调反正转的电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操作
把那个启动头撞到那个能调反正转的电钻上,电钻也是充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