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5: 安装尾管及整机细节处理

楼主(2017-01-01):
相关帖子列表: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1:引言与机身传动部分组装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2:安装斜盘舵机与电机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3:电子设备预处理及安装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4:组装主旋翼与尾旋翼(附迈阿密简单游记)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6: 尾波箱虚位处理、大齿盘润滑及其它

到目前为止,这部570的组装已接近尾声,整个机身的主体部分已经完工,尾旋翼总成也基本结束,静置了一夜的尾碳纤拉杆也准备就绪。这一节将对尾管的安装进行描述,同时也简单谈谈整机的细节处理。

安装尾管
起先,由于楼主只飞过450这个级别以金属圆管作为尾管的直升机,因此对于这种纯碳纤制作的带涂装的尾管完全没有概念。曾经看到过富力的Devil系列450西装,除了头罩外,还在尾管上套一个碳纤材质的涂装,本来很屌丝的机子立刻变得高大上了许多。当时也有冲动想弄一个,不过有人说要装这个套子必须拆掉尾撑,强度会受到影响,另外,一套西装也不便宜,对于囊中羞涩的我来说,还是忍住了没下手。当我第一次看到570的尾管时,真的没有想到这玩意有这么硬,强度似乎比450的金属尾管还要高,这让我的担心减少了很多。

安装尾管所需的零件包

首先用双面胶粘好尾管位于尾巴一侧的两片碳纤固定板,内嵌尼龙自锁螺丝,出厂已经用胶粘好,这里无需折腾

如果找不好位置可以插两颗螺丝在里面定位

尾巴弄完再弄机身一侧,也是两片

以及金属固定座,用于将尾管与机身固定

安装尾拉杆导轨

手册当中还提到了另一片塑料导轨,用于固定尾拉杆,防止振动。可以酌情选择是否安装(有模友说装上去会导致拉杆活动不畅),楼主这里没装。

把尾旋翼总成安装到尾管上

楼主在这里遇到了一点小问题,简单说就是尾波箱中的齿轮和侧板轴承之间有大约0.3mm左右的虚位,我已经确认所有的螺丝都拧紧了,而且也没在零件包中发现任何相关的垫片。这事情搞的人心里很不舒服,说好的精度呢?你哪怕提供几个垫片也行啊!着急之下在家里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合适的5mm内径的垫片,无奈给SAB发了邮件,可人家新年放假,只能等待。不过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两种规格的垫片,内径均为5mm,外径均为7mm,但其中一组垫片厚度为0.1mm,另外一组为0.2mm。这块只能暂时先放一放了。

安装尾管到机身,其中在拧前面那个螺栓的时候需要把三轴的固定板掀的很高,楼主一不小心没注意到三轴的表面和升降舵的球头已经顶在了一起,导致表面的塑料保护膜弄上了点刮痕,心都碎了,幸亏揭开保护膜没发现塑料标签有任何问题,这才稍稍感到欣慰。

头罩及机身细节处理
到这一步,这台570基本已经安装完毕了,当然没有头罩的机机谈不上美感,并且Goblin本身也是因为漂亮的头罩而出名的。于是乎,这最后的一部我是万分的小心,生怕再弄出一点问题,那真是叫人崩溃至极了。。

首先是把这两个固定孔的胶圈装上去。可别看这玩意小,非常难装,主要是胶圈稍微有点大,如果能够安全无损的把头罩的孔扩大一点就会方便很多,但楼主没这么做,为了安全嘛。

两个胶圈弄了我好久,手都搞得又疼又酸,主要是不敢太用力,怕头罩裂了

为了防止头罩与碳纤侧板自残,贴上泡沫胶带

头罩最下侧的边缘由于要经常插入机身底板的塑料固定座,必定产生磨损,因而用套装当中提供的透明胶片作为保护层,贴到边缘即可。

能看的出来么?

根据手册,这个头罩的上侧边缘需要贴上附带的U型橡胶保护带,楼主发现一是不好弄,二是好像这个边缘也没磨到什么东西,决定先不贴,观察观察再说。

AR7210BX的两根天线固定,一根选择了在尾管上侧,头罩不会覆盖的地方

另一根则选择固定在侧板内侧

与7210相连的卫星则选择固定在尾管下方碳纤板上,这里也是相对空旷的区域,保证信号的接收

侧面电机与电调连线用自锁带固定,后来楼主感觉电机输出线与电机座碳纤侧板之间也应该包个飞越的电池固定带防止割伤,于是就这么做了,当然这张照片里面没有。

再欣赏一下尾舵

皮带要注意的是文字方向,不要颠倒了(没强迫症的人可以无视)

来欣赏欣赏570的裙下风光

装上大桨开始调试

数字螺距尺,明显比我之前的机械的好用多了

进入AR7210BX的G菜单,调平大桨螺距

注意要在大桨与尾管平行的情况下调整,保证在遥控油门摇杆处于中点的时候,两片桨的螺距均为0度

进入J菜单设置6度螺距

此时陀螺仪的灯应该是蓝色的,哎,一看到那块被刮伤的保护膜心里就难受。。。

后面的调机都很简单,按照手册来进行就可以了。最后是电池板的处理,由于本机采用12S的配置,因此这块电池板上要固定两节6S电池。为了尽量安全但又不失灵活的固定电池,楼主又拿出了之前用到的泡沫防滑垫。。。

与电池有关的配件

根据电池板大小裁剪泡沫防滑垫

用双面胶贴好,粘到电池板上

要用到两根自锁带才能很好地固定,同时在电池插入机身之后,还要用另一根宽一点的自锁带横向固定防止电池松动

两节电池真的很重,快1公斤了。同时我也测量了570的质量,整机除了电池之外大约是2.35公斤,所以加上电池之后整机大约是3.3公斤的样子,不知道这个质量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小结
从本节的安装过程来看,楼主有好几处值得改进的地方,最明显的就是装尾管的时候没注意刮伤了三轴的塑料保护膜,除此之外,电机输出线与碳纤侧板接触的地方也应该在第一时间包起来,防止割伤。碳纤尾拉杆需要24小时固化,不能着急,否则固化没完成你还是得等待。至于尾波箱的虚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很少听到有人提到这个问题的,现在下结论有点早,看看SAB怎么回复再说吧。至此,本次Goblin 570装机全部完成,最后上几张室内拍的照片与大家一起分享它的美吧!

大脑袋

换个角度,真是很漂亮啊,连我这个强迫症晚期患者都觉得实在是有点美得不像话了,飞越450瞬间弱爆。。

正脸

蝎子电机PP特写,这玩意和570真是绝配,看这高度和间隙,完美!

SAB

很喜欢这个角度,我所有的玩具都有类似的照片

头罩和尾管之间有泡沫胶带保护着

尾巴尚需处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美

网友:
强帖又更新了

网友A:
老实说炸了以后只是一包配件。以前每次装新机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装多了就没那么苛刻了,反正迟早要炸的。当然希望楼主不炸鸡

网友B:
固定天线的东西叫什么?
哪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天线的东西叫什么?
哪有卖?

3M Dual Lock,我在Home Depot买的,网上应该到处都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炸了以后只是一包配件。以前每次装新机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装多了就没那么苛刻了,反正迟早要炸的 ...

话虽不错,但是我还是尽量注意。这么说吧,我的飞越450装机几年了,飞了几十个起落到现在一次没炸过,因为我从不飞不熟悉的动作。我认为只要不是机械故障或者设置问题,基本都是不作死不会死的节奏。

网友C:
楼主爱机之人,话说米国也有元旦假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爱机之人,话说米国也有元旦假期吗

有啊,不过只是31、1、2三天放假,当然楼主在大学工作,跟这个没啥关系,反正我们有寒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天线的东西叫什么?
哪有卖?

3m 蘑菇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3M Dual Lock,我在Home Depot买的,网上应该到处都有吧。

太感谢了!!!
今天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
今天就买。

客气!你的380怎么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客气!你的380怎么样了?

放在家里吃灰,实在是太麻烦了。
现在算算账,这破380不是一般的坑
没Powerbus,升降舵机走不了线,装了Powerbus, 又要剪短线。
7008装不下,又花60买了6303。随机没有配舵机用的固定螺丝(M2x8), 又要买。
然后就是个鬼PL8,TM光溜溜一个充电器就来了。平衡板,什么都没有。。
买了个平衡板,里面配的竟是Cellpro10的线,又回去买线。运费都快TM花了60了
现在还在等S9257,到处没货,折腾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家里吃灰,实在是太麻烦了。
现在算算账,这破380不是一般的坑
没Powerbus,升降舵机走不了线,装 ...

玩模型很多时候的确就是很折腾啊,我装这个570也不是一帆风顺,这不,尾波箱的虚位还在等垫片呢。。。PL8没有平衡板这个不能忍,没有找卖家么?这个应该是包含在其中的。尾舵非得用futaba么?可以看看别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在家里吃灰,实在是太麻烦了。
现在算算账,这破380不是一般的坑
没Powerbus,升降舵机走不了线,装 ...

不用powerbus,也可以走线吧

网友:
痛苦,并快乐着。两者共存。。灰机一上天,神马都是浮云。快乐最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玩模型很多时候的确就是很折腾啊,我装这个570也不是一帆风顺,这不,尾波箱的虚位还在等垫片呢。。。PL8 ...

开始以为Savox是什么好舵机,
仔细一看原来是YT DS410M,瞬间心情跌到谷底。。。应该买HS5070MH没差几个钱。
既然买了,就不退了。以后舵机除了Futaba/Hitec其他一概不考虑了。
PL8就是这样的,美版什么都不包。只有Amain那个270的combo才带平衡板。
MSH我是没心情折腾了。过几天东西到齐了,随便飞飞就算了。我现在正在看Blitz Avro,看看有没办法改电。
DWG画好以后就找人加工侧板。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用powerbus,也可以走线吧

必须走外线,而且经过电机侧板固定螺丝。
基本没有办法固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必须走外线,而且经过电机侧板固定螺丝。
基本没有办法固定

走外线就走外线啦,飞到天上也看不见,但是强迫症不能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外线就走外线啦,飞到天上也看不见,但是强迫症不能忍

升降舵要用延长线,这回也是开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始以为Savox是什么好舵机,
仔细一看原来是YT DS410M,瞬间心情跌到谷底。。。应该买HS5070MH没差几个 ...

DS410。。。这得多cheap啊。。。我当年装飞越450的时候KST215在美国买不到,当时真想入这个Savox,可是发现参数和215比起来实在是太差劲了,价格还贵。这部机子你不考虑KST舵机么?反正好像你也不打算精装了。
PL8这样的确是比较2,居然平衡板还要单独买,真是没见过这样的。
你的升降舵机的线短多少?我看网上的照片没发现这玩意和接收机距离很远啊。

网友:
漂亮 等楼主试飞,异地要说说感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S410。。。这得多cheap啊。。。我当年装飞越450的时候KST215在美国买不到,当时真想入这个Savox,可是发 ...

问题在于机身走不了线,后方又有压带轮的弹簧。 电线要从电机的前面绕一圈。。
除非买Powerbus。。

网友:
楼主好细心,看帖太享受了~

网友D:
向大神致敬,话说处女飞视频啥时候放上来呢。不然你要负责我们擦口水的纸巾啊,天国啥都贵,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向大神致敬,话说处女飞视频啥时候放上来呢。不然你要负责我们擦口水的纸巾啊,天国啥都贵,你懂的

哈哈,暂时不飞了,本来天气也不好,况且实在有点舍不得飞啊。。

楼主:
原来570比380大那么多,你的380飞起来感觉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570比380大那么多,你的380飞起来感觉如何?

很好飞!

网友E:
强帖,问下,头罩上用的胶带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帖,问下,头罩上用的胶带是什么类型的?

自带的胶带是海绵泡沫+单面胶,淘宝上应该是大把大把的,把宽度选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胶带是海绵泡沫+单面胶,淘宝上应该是大把大把的,把宽度选对就行了。

网友F(2017-04-22):
这帖看着赏心悦目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帖看着赏心悦目 赞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