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a控前轮转向问题

楼主(2017-01-01):
如题,小胖子,a控,请问前轮转向怎么搞?

网友A:
单独舵机接遥控接收机,遥控器上和方向设置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舵机接遥控接收机,遥控器上和方向设置混控!

谢谢,已经取消起落架,感觉草降更加方便场地,不过就是少了滑跑起降的乐趣了

网友:
小胖子这种重量不用起落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