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q6电压显示不准,能校准吗?

楼主(2017-01-01):
这个摄像机可以在输出图像上叠加电压显示,但数值差了0.6V,能校准吗?

楼主:
更新:原来用临时的杜邦线连接的,电压不准,现在把线焊接起来了,电压居然正常。想不明白,这相机工作时耗电不大啊,线上为何产生那么大的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原来用临时的杜邦线连接的,电压不准,现在把线焊接起来了,电压居然正常。想不明白,这相机工作时耗 ...

是线不行 铜芯不够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线不行 铜芯不够多

关于Q6干扰433的问题,官方能解决吗?我的Q6在路上,明天就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Q6干扰433的问题,官方能解决吗?我的Q6在路上,明天就到手了。

以下是鹰眼群的公告:关于网上说飞萤Q6 干扰433 的问题说明和解决办法:
1.将飞萤的供电和433 的供电分开,不要接在一起,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2.原因可能是飞萤降压线 和433电源接在一起的时候,433电源容易受到干扰。
3.干扰的现象是距离433距离缩短到几公里。其他穿越机和航拍机的2.4G信号和一般图传没有发现干扰。

深圳鹰眼航拍科技

网友(2017-05-09):
我的q6怎么没有电压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