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K120改装舵机型号?

楼主(2017-01-01):
高玩们 本人的120舵机烧了一个 想顺便把其他两个舵机也更换了 想找一个替代的 X宝了半天 没有合适的 请问谁知道那个型号品牌的可以么 感觉原厂的是不是一般吧?

网友:
有全金属的,需要改动。但是动手能力得强。现在一个原厂舵机要40,那金属的60,涨价啦。

网友A:
切一刀吧,原装舵机炸了10几次也没有烧,捡起来推复原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2-28):
引用 网友A:
切一刀吧,原装舵机炸了10几次也没有烧,捡起来推复原就可以了!

怎样推复原啊  这个一摔 舵机臂滑位 怎么快速弄回来 一直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样推复原啊  这个一摔 舵机臂滑位 怎么快速弄回来 一直都不懂

手动炸回去

网友B:
油门杆放在什么位置去推舵机臂  推到哪个位置  用收推的浆就不平衡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杆放在什么位置去推舵机臂  推到哪个位置  用收推的浆就不平衡了啊

摇杆放中间-通电-拔电池,再推。。3D模式摇杆中间,舵机臂一般在中间也就是水平略偏上或略偏下位置,掰好后折起来看桨是不是水平就好了,因为这个是炸机前就调好了,简单核对下就好了
需要细调的是换大齿、主轴、桨夹、拉杆等部件后,造成的螺距中点的轻微变化;以及更换或粘接其它部件后,造成的重心变化。。这些都是调拉杆的事儿。。。摆臂的位置,基本是不会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摇杆放中间-通电-拔电池,再推。。3D模式摇杆中间,舵机臂一般在中间也就是水平略偏上或略偏下位置,掰好 ...

十分感谢 之前有人说ES9251是骗局  我fan qiang看了youtube 老外用9251确实能飞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十分感谢 之前有人说ES9251是骗局  我fan qiang看了youtube 老外用9251确实能飞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没用过,好像没有人说ES9251是骗局吧?质量都差不多的,原厂舵机为了性能选取高压,才容易烧电机,这种微电机很便宜,平时注意点就好,不要空载开油门调试,不要憋舵,炸机马上拔电,我觉得还是用得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没用过,好像没有人说ES9251是骗局吧?质量都差不多的,原厂舵机为了性能选取高压,才容易烧电机, ...

好嘞,涨知识了,感谢

网友:
炸机及时切熄火掣也很难炸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