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v尾 装a控,前起落怎么接

楼主(2017-01-01):
如题,前起落转向怎么接

网友A:
直接从接收机分线 给方向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从接收机分线 给方向舵

我是433 PPM一线接飞控。433接收机的转向通道没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433 PPM一线接飞控。433接收机的转向通道没信号输出。

接副翼吧 适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副翼吧 适应下

也是个办法。适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副翼吧 适应下

副翼行不通,刚好和转向反的,副翼左,转向是右,没法适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翼行不通,刚好和转向反的,副翼左,转向是右,没法适应

那就搞反向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搞反向舵机

算了 放弃起落架

网友C:
A的433,,单线链接就是PPM了,如果7通道输出ppm的话,接收机空着的1、2、3、4通道应该也是映射的遥控器的1、2、3、4,你把4通道链接起落架舵机就行了

网友:
我没有A2.0控和433,不知道对不对,你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A的433,,单线链接就是PPM了,如果7通道输出ppm的话,接收机空着的1、2、3、4通道应该也是映射的遥控器的1 ...

不行,ppm一线接飞控,433接收机其他通道无信号,这方式试过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ppm一线接飞控,433接收机其他通道无信号,这方式试过了。谢谢

哦,这样啊,看来那个方法不行,试试从飞控端的云台通道输出看看,单列一个通道控制下起落架舵机,反正也就起飞降落用,一个比例通道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