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呦好痛……

楼主(2017-01-01):
倒飞中,突然翻不过来了,径直撞地球……

网友:
有点损失。。问题不大修好继续上天。。

网友A:
只坏了大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坏了大浆?

暂时发现坏了大桨,尾管,尾桨,脚架,大部分舵机拉杆,大桨夹拉杆……一大堆啊

网友:
天啦噜。。。
700炸一次很疼的。聊表慰问~

网友:
主轴已轻微变形

网友:
新機炸炸的確痛的。慰問。修好繼續。越炸越新。

网友B:
亚拓有450L油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亚拓有450L油機?

亚拓700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亚拓700n

看错了、头罩与450L一样

网友:
油机啊,真的很痛啊

网友C:
原因油装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因油装得太多

不是。后来收遥控器时发现3D开关在中间位置,我想我明白炸鸡原因了

网友:
这确实很痛

网友:
没切3d模式炸鸡?记得有一回我也是这样。。。

网友:
最好用定速

网友D:
炸下来油门拉杆不会脱落吗,怎么预防炸鸡后油门拉杆脱落控制失效,。油门失效那是很可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下来油门拉杆不会脱落吗,怎么预防炸鸡后油门拉杆脱落控制失效,。油门失效那是很可怕的。

在它落地知前切熄火。

网友E:
700炸成这样算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下来油门拉杆不会脱落吗,怎么预防炸鸡后油门拉杆脱落控制失效,。油门失效那是很可怕的。

这个早已炸成条件反射了,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时,第一时间切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0炸成这样算轻的了

嗯,还好,损失不是很大。

网友:
  慰问一下   ……

网友:
这一下够暴力了

网友:
确实好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还好,损失不是很大。

楼主方便留qq吗,想请教一下mb油机定速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还好,损失不是很大。

请教一下。目前基本摸清mb油机定速设置。还有一个疑问。我是默认接收机通道分配。没有设置定速开启开关。遥控器油门曲线按说明书设置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不超50%,3d模式油门75%一条直线。定速设置第三项d灯。检测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打到3d挡应该是亮status led红灯或者紫灯。可是我的灯都是熄灭的。请问你设置定速时候也是这样吗。

网友:
说明书说的。打到3d挡已经启动定速模式。亮红灯。可是我的灯没有反应

网友:
700N炸一次小一千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