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扁平运动相机的两轴云台?一直没有找到,普通相机风阻太大

楼主(2017-01-01):
如题,普通山狗云台多的是,为啥没有厂家做这种扁平运动相机的云台?请教诸位了!

楼主:
普通山狗风阻那么大,安装也不好弄,为啥用这种扁平相机的云台没有?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个

求教!前辈发图看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

顶起来!

网友:
扁相机云台?!

网友C:
打固定翼FPV流行挂狗开始
都是硬挂
了不起加几个舵机控制角度
圈内就推崇用狗(拍东西)

开始有电子的自稳云台
也都是以狗为设计方向(大多是多轴用)
看看目前运动相机格式
没几个有RAW格式的
山寨的也都是以狗外形来仿制
效果却差一大截
讲白一点
你这玩意
见过的都没几个
用的人不多
大多当FPV头,用不当拍摄头
小众产品
配件不好买是正常的

如果有动手能力
还是可以把你这玩意装上市售狗台且调到稳定
如果对调云台没概念
还是放弃这玩意呗

长型相机我装上狗台玩过
给你点提示
向右转90度安装
云台Y轴不变(我用的三轴云台,你用两轴可忽略)
P轴R轴互换
可能需要加点配重

如果你看不懂我的提示
劝你放弃
乖乖用狗或山狗
起码不用自己再摸索云台怎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固定翼FPV流行挂狗开始
都是硬挂
了不起加几个舵机控制角度

非常感谢回答,如果用普通云台估计也是可以的,因为重量差不多,但是普通云台完全可以做的表面积小些,降低空气阻力。我发帖是想知道有没有人尝试这样设计过用过,因为现在这类相机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回复!看你这样用肯定是可行的,但有没有方法使云台变得更小,或者重新设计制作这种云台

网友:
别急以后肯定会有这种相机的云台,就像当初也只有808是这种造型。山寨的品牌多了周边的配件也会丰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