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空心杯的折腾终结者——720金属机架小黄鸡——地平线Inductrix_遥控器接收飞控

楼主(2017-01-01):
最近折腾空心杯,折腾经历与自己的心得总结一下,留个备忘与纪念,顺便供没搞过空心杯的模友参考,自己的感受,不对之处请高手指正
1、初次折腾,开始是QX80,TB卖家有1S、2S版本可选,当然想暴力点(可以室内兼顾室外),选择的2S版本——现在想来,8520电机选2S版本就是个坑。为什么?——8520电机很容易过热,F3有刷主板也非常热,不是正道。8520选择2S版本的,坏处有:①电池接头带平衡头,徒增重量;②8520空心杯,个人怀疑设计上就只有1S的,没有专门为2S设计的(仅仅猜想,不然为什么2S的全部发烫?),而且相同的重量负荷,2S版本的电机比1S的发热还严重,电机发烫,手摸上去不能超过一秒(否则会起泡),这样,空心杯最敏感的电刷还没坏,电机就过热坏掉了(自测约10-20个电就坏),另外桨叶也频繁射桨,因为桨叶孔被电机烫的松弛,很快就射桨。这样,一旦入了2S的坑,就被迫追求那些极品定制的8520电机,这种极品的电机约16元一个,也发烫,但温度低很多(手可以长时间捂上去),自己试了50个电没有坏。
当然我装的QX80还有减重余地,如BB响可以改小、线可以减重。

2、蓝天LT105PRO:入手这个,主要是看上成品机的颜值与重量控制,这也是近期比较热门的空心杯小四轴,蓝天出品,外壳设计合理、重量控制很好(机架、摄像头很轻)。室内小鸡嘛,颜值很重要。由于惯性,当时还是选的2S版本,考虑到电机、电池与QX80可以共享。8520同样还是坑呀!蓝天原配的2S的8520电机(8元一个)两个电就坏了一个,而且2S版本的还有个缺点,就是图传摄像头必须从UART取电,而接收机也是从UART取电,造成接收机不稳(部分接收机,例如新出的超小Frsky XM系列接收机)。
  • 这个机架是105的,可以上原配的60mm桨,但这里有个小经验:60mm的桨很容易造成8520电机过热(2S),而且频繁射桨,我选的华科尔小瓢虫的(好像是56mm?)桨,射桨的问题就解决了,而且电机发热缓解了很多(同时换了15元的极品电机)。
  • 不想自己折腾,又想颜值高的,可以入手这个105PRO,但建议选1S版本的。而且2S的,各种奇葩问题折腾起来不好玩。优点是:颜值高、原厂设计构架比较合理(自己配很难这么搭配好的机架附件)、重量控制很好。

3、山寨地平线H36:某宝上销量很大仿Inductrix的H36,80元左右,不带FPV,带山寨控。入手这款鸡鸡,一是我的华坑D10(改四合一高频头+刷机)可以直接対频,而且国外放出了复刻原厂功能的Deviation配置文件(校准、无头、翻滚、快慢模式等,与原厂完全兼容),二是价格便宜,三是手感与地平线相仿(我自己没感觉有多大差距,只是碰到障碍物时更容易坠机),这个鸡鸡是室内练习第三视角的不二之选!而且配件非常便宜,还可以替换到地平线鸡鸡上,例如桨叶、机架、外壳,摔坏了换备件毫无压力 我用Orange 45C的210mah电池飞5分钟+。注:为电池通用,自己改了机身和电池插头,用的是常见的空对空51005小白头。

4、自制地平线FPV:这是某宝入的300多元的套装,除了主板用的地平线板子,机架、桨叶等用的全是山寨H36,感觉手感与原厂小黄鸡没有区别,而且炸鸡不心疼当然FPV要看自己的配置。

5、地平线小黄鸡(原厂):闲鱼淘的,原来想感受一下传说中原厂的小黄鸡到底好在哪里?淘回来发现没有太大的惊喜,出了颜值高以外,电机、电源线都需要换,原装电机飞1分钟就感觉无力要加很大油门才能拉起来。换了电机和电源线,Orange 210mah 45C电池可以飞3.5分钟,下来3.7V。
  • DIY的小黄鸡与原厂的,手感没有区别,FPV的话原厂的距离还可以,但不如fx798T一体图传。
  • 因此看上小黄鸡的颜值,就入原厂的吧,但要换电机和电源线,喜欢折腾就DIY。
  • 但不管原厂还是DIY,动力、续航确实是硬伤,没有办法,3米自由落体,拉起来非常勉强。
  • 小黄鸡除了颜值,最大的优势是他的控制板,钻小洞的时候,碰到墙、障碍物,不会坠机,很容易救起来,这是F3的BF/CF无法比的。

6、改装版小黄鸡——720CNC金属套装:喜欢小黄鸡的手感、安全、电机不容易坏(615电机根本就不发热),寿命应该不错,但纠结于小黄鸡615电机的动力与续航,入手了那款国外比较火的720金属机架,用的720暴力电机,金属机架颜值极高,那动力甩开原装小黄鸡几条街,10自由落体掉下可以轻松拉起来,而且重量不再那么敏感,用500MAH 25C电池就可以飞接近5分钟,因此不再为飞行时间纠结啦!现在慢慢选一些C数高一点的足量电池。
现在唯一存在担心的主要是两点:
1、改成720电机,暴力了许多,不知Inductrix主板是否长期受得了?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坏了;
2、720金属机架设计有缺陷,加上798T摄像头,中间下陷,造成四个电机轴上方往中间倾斜
除了以上两点,我个人觉得这款是空心杯小四轴的终结者 。金属机架如果降价下来,就好了。

空心杯室内小四轴小结:
1、室内空心杯不要上2S的,电机很难找,而且有诸多奇葩问题很难克服。不要想着既能室内,又兼顾室外。室内飞行,本来就是要减少暴力免得破坏家具和伤到人,为什么要那么暴力?室外有风时,就安静地用无刷吧
2、想入手室内空心杯,个人不好具体推荐了(以免挨喷),新入的模友可以参考我的折腾经历决定。
另外,电源线确实很重要,地平线原厂、以及JJRC的H36,用的是奇葩的PH1.25和PH2.0电源接头,个人认为这种接头是用于一端焊接在板子上的接插,空对空接插,微型的一般用JST电源插头(较重),或者重量轻一点的一般用51005小白头,这种空对空设计的接插件带扣紧装置,接触面大,适用于电源线的接插。
我把电池和主板上的电源接头全部改成了51005小白头,工具:热风机(或电吹风)、钳子、电烙铁、热熔胶+枪,熟悉的话5分钟改一个电池(我焊接新手),没有那么复杂
另外赞一个华坑的D10遥控器,这些小空心杯鸡鸡通吃!
电池改装附图如下:

网友A:
一路折腾浪费不少钱~~其实 很便宜就可以搞定一套 小黄鸡 比原厂的只好不坏
f3 evo 飞控 150左右 自带dsm2接收 可以刷bf调参
小黄鸡 全套外壳 淘宝有家 价格便宜83元记得是
电机4个 一般30元
5.8g微型图传摄像头130左右
电池 15到20不等 看需求购买
全套下来外观和原厂一样性能 只比原厂的好 价格400不到

网友B:
赞一下楼主折腾精神,另外请教下,d10可以控jjrc的h3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一下楼主折腾精神,另外请教下,d10可以控jjrc的h36吗?

可以,前提是要加装相应高频头,并刷机。我装的是四合一高频头,直接原位更换原厂的高频头,在里面,几乎所有制式通吃。然后刷DEVIATION。
我的是D10,用的四合一高频头,原位替换,安装比较简单,通吃几乎所有制式包括玩具,效果与原控一样,建议搞这个,如果想控小一点,建议D7e。
这个要花一定时间折腾,一是更换高频头,一是学习DEVIATION新系统。不过你要有D10,值得,D10之所以还有生命力,就在于是改装神控,改装效果比futaba、frsky要好,因为在里面几乎是原位改装,futaba和frsky等都是在控外面加一坨,难看且不方便,而Deviation平台就是专门针对华坑的控开发的改装固件,其他控的改装基本是借用Deviation平台。而且几乎所有接收机通吃,改装后效果不比原厂的差。改好硬件后:
1、刷Nightly的deviation最新版本(不要刷5.0正式版,尚未支持E010);
2、检查硬件是否安装好:在Model菜单下,翻看协议,查找到MjxQ,如果Mjxq旁边显示一个星号(*),则表示遥控器没有识别到硬件(检查硬件焊接、tx配置文件——你贴出来的那个文件),如果没有星号,则表示硬件安装正常并识别到;
3、対频:要先开遥控,到対频状态,再马上给飞机上电;MODEL配置里面,选MJXQ,然后在MJXQ下选E010选项即可対频,试飞。
4、如果是D7E,则好像功率只能选择最小功率(好像是50mw),D10选150mw没有问题
Model配置:
対频成功后,如果要使得D7e/D10的各个功能键都与原装的一样,可以自己配DEVIATION,配置需要一定技术含量。也有捷径,可以直接拷贝别人已经研究并配好的文件,复制到你的模型文件(例如Model3),打开文本文件复制模型配置文本时,不能用Notepad,要用Notepad++之类支持各种编码的编辑器,若懒得装软件,则不要编辑文件,直接拷贝下载的文件重命名为Model3。模型文件的内容,上Deviation官网,搜E010,有国外网友研究并配好的文件,包括模型的个性化图标、定时提醒等。

在国外,好像H36大家不提,都提E010,估计H36是JJRC仿制E010模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路折腾浪费不少钱~~其实 很便宜就可以搞定一套 小黄鸡 比原厂的只好不坏
f3 evo 飞控 150左右 自带d ...

你这个摄像头图传是哪个型号的,可直接装到小黄鸡壳子里?比原装的图传效果如何?原装的稍微贵点。
看来,地平线Inductrix小黄鸡,最大的贡献是为室内玩小四轴提供了基础,别的家折腾了一阵,都往小黄鸡的架子上模仿,包括最近很火的室内无刷80、90,样子都是模仿Inductrix涵道小四轴,你这个也是,只是把板子换成了F3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摄像头图传是哪个型号的,可直接装到小黄鸡壳子里?比原装的图传效果如何?原装的稍微贵点。

淘宝 130 左右 很多 需要修改一下 天线 下面 凸出的电路板 去掉~(这部分原本就是固定天线用的上面面有 电子元件)然后就可以 很容易的安装到机器里面去了 至于效果 原厂的没试过不知道 反正 这个家里飞飞 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130 左右 很多 需要修改一下 天线 下面 凸出的电路板 去掉~(这部分原本就是固定天线用的上面面 ...

哦。这个好像比原厂的卖的好,看来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想折腾一台

网友:
楼主的标题应该在“空心杯的终结者”前面加上室内

网友:
楼主啊,我是紧跟着你的步伐,先入了蓝天105,现在想买小黄鸡了

网友C:
LZ,JJRC H36是什么协议的?我的是D7E,刷的是GALE大神的固件,加了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JJRC H36是什么协议的?我的是D7E,刷的是GALE大神的固件,加了高频头

某大神的版本更新没有那么快,官方正式版,也还不支持,要刷原版deviation,且不要用正式版,才支持。用的美嘉欣的mjxq协议。具体见五楼。

网友:
720金属机真心不错,有了它,小黄鸡可以休息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你这种小白插头时间长容易氧化,还是ph 2.0    好用一点 个人看法   以前mcpx时代用2.0的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路折腾浪费不少钱~~其实 很便宜就可以搞定一套 小黄鸡 比原厂的只好不坏
f3 evo 飞控 150左右 自带d ...

妈哒看得我也想搞小黄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妈哒看得我也想搞小黄鸡了

折腾这么多,觉得地平线小黄鸡的机架是王道。但地平线的动力太弱(自由落体都拉不起来),而且重量太敏感,导致续航太短,电池很难弄,又贵!
因此,空心杯的王道总结:
1、机架用地平线,因为设计科学,而且配件已经量产,但电机尺寸要增加:为了解决地平线的615电机动力弱、续航短(重量太敏感无法用大一点容量电池)的问题,720/716电机是解决之道,机架要改成仿地平线、支持720电机的;
2、飞控用地平线、或者特制的F3(有售,而且带接收机一体),但机架孔位要配合好;
3、动力用720/716 1s电机,经检测一点都不发热,估计寿命比较长;
4、其他附件用地平线,或者H36的,附件已经量产,质量好、便宜。
那款720金属机架真是太贵了,网上发现一款新的仿地平线一体成型80机架,关键字:Warlark 80mm FPV,80多元一个,不过地平线主板不一定能孔位对上。

楼主:
现在80/90小无刷非常火,但个人有些疑虑:
1、无刷与有刷还是很大不同的,无刷真能飞出有刷的感觉来?无刷的特点是速度快、敏捷,技术有限的情况下,室内还真不知能不能飞呢,有些疑虑;
2、80/90无刷的成套还没有成熟,配件很难找,而且极贵,有一些3D打印的,但3D打印的部件,材料太脆、颜值太低。现在微型无刷飞控解决了,但其他例如:电机、电调、机架、桨等还是只有极少的产品,另外图传、接收机等安装配套还没有人整体设计,不像地平线那样孔位都对好了,安装上去非常漂亮,这就只能用3M双面贴了;
3、若要搞无刷,那就不要用80,80的机架好像不能用量产的2寸桨,只能用1.9寸的,海淘死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这么多,觉得地平线小黄鸡的机架是王道。但地平线的动力太弱(自由落体都拉不起来),而且重量太敏感 ...

其实小黄的设计也就是做得非常小而已,若是我用小黄但我富斯控不一定支持,而且以前买的电池可能都不好放了,想想还是算了吧,其实碳架空心杯加保护圈,耐心调调PID也差不多了

网友E:
楼主,请教个问题,jjrc h36和小黄机的飞控主板有什么区别,操作上感觉如何?价格差太多了。如果买h36整机拆下主板,就可以像地平线一样安装金属机身了对不对?

网友F(2017-01-31):
d10可以控jjrc的h36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教个问题,jjrc h36和小黄机的飞控主板有什么区别,操作上感觉如何?价格差太多了。如果买h36整机 ...

h36不带图传的,自己加图传不知动动够不够,无图传手感还可以,但没有地平线稳,地平线更容易救机,另外动力可能大点。金属机架很贵的,买了金属机架就肯定上地平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10可以控jjrc的h36吗

楼上有方法

网友G:
刷Nightly的deviation最新版本
这个版本您有连接么!我有美嘉欣的想用7E控制!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路折腾浪费不少钱~~其实 很便宜就可以搞定一套 小黄鸡 比原厂的只好不坏
f3 evo 飞控 150左右 自带d ...

你好,方便给个飞控链接?我搜到的要么尺寸不合适,要么不带接收,接收需要另配,谢谢!

网友H:
楼主能给个购买电池关键字吗?缺电池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给个购买电池关键字吗?缺电池啊,谢谢了。

inductrix 电池 2.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给个购买电池关键字吗?缺电池啊,谢谢了。

小黄鸡,偶买的是Orange;720电机,偶买的是尖峰550 1S 35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Nightly的deviation最新版本
这个版本您有连接么!我有美嘉欣的想用7E控制!万分感谢

deviationtx,前面加www,后面加.com,不需要fan qiang。

网友(2017-03-19):
H36 可以上720 空心杯吗?

网友:
楼主这是用钱砸出来的经验啊,申精吧,感觉写的挺实在的,赞一个

网友:
我也改h36fpv

网友:
1.使用分体图传,因为是电池小,为避免推油门干扰图传,另外加了块滤波板,效果很好,而且体积超小,你看出来我加了图传板和滤波板了吗,呵呵。
2.使用的是73元的高频头,tb有,使用h36、sm等玩具很方便,只要有模拟口有ppm输出就行,我用的是福斯i6,改的
3.这个机子,手感挺好的 ,但是唯一就是动力差了电,150毫安的电池续航太短。

网友:
1.这个h36的fpv修改方案的好处是吧机器 的中心放低了,不像小黄鸡之类的上边一大坨影响机器的通过性,
2.个方案吧图传板和滤波板放到了电池仓和原机主板之间的空间中,正好勉强放下,十分完美。上面的图片就是加装完毕的fpv机子,只是为了减肥省去 了上盖。
3.唯一就是动力弱了。

网友:
最后个机机好看,马家查了下,真特么贵

网友:
楼主,看看这款成品机适合新人入手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s.w4002-16244310902.9.KgIZn3&id=548418724619

楼主(2017-04-20):
不知道,没试过呀。不过,若是新手,先上有刷是 不错的选择,因为集成度高,容易修,不易坏;先用有刷玩玩,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搞这个,万一兴趣不大,可以及时收手止损;用无刷,上手慢,维修配件一大堆,入坑容易,出坑要损失一大堆银子。

网友(2017-08-10):
請問一下 我的devo10 是刷 suv大的 3.5.3
有加裝nrf24l01高頻頭 請問如果不在刷更新的版本 只丟h36的腳本進去 有辦法對頻嗎

网友(2017-12-20):
楼主,为什么地平线小黄开手动模式那么软?翻转半径非常大,是动力问题还是调参问题?

网友:
近一年后看到楼主这个贴子,想请教楼主,如果现在新手入门,弄一个纯室内飞的小机机,休闲着在家里从一个房间飞到另一个房间,哪款机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 130 左右 很多 需要修改一下 天线 下面 凸出的电路板 去掉~(这部分原本就是固定天线用的上面面 ...

当飞机从一个房间飞到另一个房间时,这个一体图传效果如何?会有很多雪花吗?或者视频不清?当然,家里的房间也不是很大80-90平方的样子。

网友:
楼主,我现在有8520空心杯,要自己做个的话大概个需要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