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楼主:
大疆FPV Drone / 晓/悟/精灵4
悟 1 经常出现从机控制不了云台敬请大神们 遇到过没有
[悟]
悟 1 经常出现从机控制不了云台敬请大神们 遇到过没有
hxl6150
hxl6150

网友A(2017-01-01):
前几天搞
航拍
,先把主机和从机开机,然后开飞机电源,开了以后,主机随时都能控制
云台
,但从机说什么也控制不了云台,反复开了几次机,有的的时候就好用了。有的时候就不行,从机就是控制不了云台。没办法有的时候,可下好用了,就不敢关电源,关了从机很怕不好用,敬请各位师傅指点
这个飞机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主从机看显示都正常,就是出现从机经常控制不了云台

网友B:
悟1的从机是通过主机来控制云台的,检查下和主机的链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和主机连接正常

网友C:
先开主机再开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