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3HDMI 连接电脑为什么不显示画面

楼主(2017-01-01):
新买的HD 3的HDMI 接口和笔记本的HDMI 输出接口连接为什么眼镜显示不了电脑画面 电脑和眼镜需要设置些什么嘛 想用眼镜试试看电影都不行 之前用av的线接到机顶盒上有画面 HDMI 接口接就没有画面

楼主:
大神呢 都在哪里

网友A:
电脑的话要切换显示屏的吧?fn+F*某个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话要切换显示屏的吧?fn+F*某个键

切换了也不行

网友:
我之前试过HD2是可以的
肥鲨上面的那些按钮,有一个是用来切换输入信号的,要切换到对应的信号才行!
最好看看说明书。

网友:
电脑的输出要720p的,过高分辩率无法显示。

网友B:
关掉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掉图传

图传关掉了 是不是转接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关掉了 是不是转接线的问题

试着用电脑输出接电视看看是否有画面来排除电脑端问题,另外分辨率匹配也需要考虑。

网友:
估计分辨率的问题,HD3跟不上,你可以尝试将电脑的分辩率降到与眼镜相同试试

网友:
原来好像有人问过这个事,降低分辨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驱动

怎么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