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穿越机 求大神帮一下

楼主(2017-01-01):
装了一个210穿越机  JR XG8控  712BX接收机 请问这个接收机如何连接F3飞控  这个接收机是啥接收机  PPM  PWM  XBUS 咋接F3飞控  搞不定   新手 请热心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这个是与futaba同级别的土豪控和接收机吧 ,一个接收机顶别人一个控了
好像是XBUS,在CF/BF配置软件中,先把PORT页面中,UART3的RX打开(UART3其他选项千万不能同时开),注意保存;然后到configuration页面(新版好像转移到Receiver页面)中,选Serial,并在子项中选XBUS(没用过XBUS,类似SBUS的方式?)。然后保存。在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与futaba同级别的土豪控和接收机吧 ,一个接收机顶别人一个控了
好像是XBUS,在C ...

擦泪了 改了U3接口保存后就一直闪红灯  连接后会断开   连不上了

网友B:
我用xg7 可以问我

楼主:
哇  找到队友了

楼主:
加一下微信可以不

语音聊

网友:
以前JR   XG14,玩穿越机一个XBUS就收就400多结果连接F3通道不正确,没办法改,结果换了X9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