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魔友,飞越450急推油门,尾巴就甩动好多,咋回事呢?

楼主(2017-01-01):
油门与螺距不匹配的的话,震动分析值最大600多

网友: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试试

网友A:
如果是3s就正常

网友:
震动这么小,羡慕妒忌恨啊,我的450连50油门都做不到这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3s就正常

嗯,是3S的

网友:
螺距降到11。转速增加。  补偿增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3S的

3S动力不够,突然加大螺距会掉转,换6s就没问题了

网友B:
是普飞行还是3d飞行会出现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普飞行还是3d飞行会出现这情况??

普通飞行

网友:
是普通飞行还是3d飞行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飞行

普通飞行这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
我昨天调的K8,今天试机也是,3S电机,油门曲线0 40 60 80 100(单位%),螺距 30  40  50  65  80 95(单位%),低油门的时候飞机在空中抖,稍微提高点油门就很稳,感觉是我大桨有问题,那对大桨就是对废桨,桨根厚度都不一样,改天换对大桨试试看

网友C:
皮传?是的话是皮带打滑

网友D:
最大正负螺距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传?是的话是皮带打滑

轴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正负螺距是多少啊

现在用的螺距曲线是0到9度,油门是0到80%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螺距曲线是0到9度,油门是0到80%

急推油门甩尾,有几种可能性:
1. 油门螺距曲线配合不好,导致电机在急推油门的时候掉转厉害,如果你能把你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列出来会更有帮助一些
2. 电池性能不行,导致急加速的时候电机转速不够
3. 尾推的行程不够,急加速的时候推到顶了还是不足以抵消大桨的扭力
4. 尾传动轴打滑

建议先调节油门和螺距曲线,简单说就是提高转速,并降低螺距,同时让螺距曲线更为平缓。这一招不行咱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急推油门甩尾,有几种可能性:
1. 油门螺距曲线配合不好,导致电机在急推油门的时候掉转厉害,如果你能 ...

嗯,前辈我试试,螺距是0 2 5 7 9,配合油门是0%25%50%70%80%,电机是花牌3S电机,电池放电有些低是2200,25C的男爵电池,飞下来基本电池比较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急推油门甩尾,有几种可能性:
1. 油门螺距曲线配合不好,导致电机在急推油门的时候掉转厉害,如果你能 ...

前辈,3项有些不理解,如果这样,最大油门会锁不住啊,我的锁得很好,就是急推油门甩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前辈我试试,螺距是0 2 5 7 9,配合油门是0%25%50%70%80%,电机是花牌3S电机,电池放电有些低是2200 ...

这螺距曲线我看没啥问题啊,不过可以按照我说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3项有些不理解,如果这样,最大油门会锁不住啊,我的锁得很好,就是急推油门甩

你猛推油门的时候尾滑块往左边移动的幅度肯定比慢慢推油门到最大的时候要多,因为它要抵消大桨瞬间加在尾巴上的扭力,当尾巴保持稳定之后,尾滑块会回来一点。如果你的尾滑块行程刚好够最大油门悬停的话,那你往右打舵的时候估计已经没效果了。对了,说到这里插一句,你左自旋和右自旋速率一样么?

网友:
尾中立点不对,中立点要靠近尾波箱那边使尾桨有2-3度夹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