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云台过载

楼主(2017-01-01):
还没飞几次.卡扣每次都取下.太坑人了.一会正常一会不正常

网友:
进尘土了,设计缺陷 防尘不好 结构太小太精密 对尘土敏感

网友:
早就说过,第一批产品全是小白鼠。。。。。。。

网友:
枣酸不酸只有吃枣的人知道

网友:
我的也常有时候提示云台负载过大,但是观察正常。

网友:
一般来说第一批都是小白鼠

网友:
云台照是必须的,飞行要带,平时也要带。固定卡扣也要在不用时候带好,防尘防雾霾。

网友A:
云台过载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卡扣没摘除外),哪位大神给小弟指导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云台过载一般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卡扣没摘除外),哪位大神给小弟指导指导

我也碰到了,问了客服,当时校准了一下imu就好了,客服还建议把固件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了,问了客服,当时校准了一下imu就好了,客服还建议把固件升级一下

谢谢指导

网友(2017-02-17):
飞行时把卡扣和罩子都取下,着陆关机就全部带上。

网友:
贴纸没撕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