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飞FPV请指教

楼主(2017-01-01):
一直在飞固定翼有3年了,现在想入门FPV,请教各位大神,要求:能飞3到5公里左右,(要靠谱设备,怕飞丢)图传,飞控,GPS,曾程,摄像头,飞机,等设备。能给我个细致的清单,我好在网上买!

网友A:
图传  蓝天600毫瓦  欧姆为1ooo
飞控    果子  U22  a2.0
曾程切糕433   果子433  凤凰433
摄像头,1177        runcam2   狗4      Q6
飞机  大胖子  小胖子  天行者  云团   爱骚王   等看你自己爱好  那个顺眼买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  蓝天600毫瓦  欧姆为1ooo
飞控    果子  U22  a2.0
曾程切糕433   果子433  凤凰433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  蓝天600毫瓦  欧姆为1ooo
飞控    果子  U22  a2.0
曾程切糕433   果子433  凤凰433

我用的海泰克A9的遥控器可以不

网友:
就飞3-5公里啊,做个纸飞机就行,设备选择简单便宜的就好   足够了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  蓝天600毫瓦  欧姆为1ooo
飞控    果子  U22  a2.0
曾程切糕433   果子433  凤凰433

锐鹰图传2000MW发射器和接收790元切糕433 全套      690元
U22飞控带气压计空速计       699元
这个咋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锐鹰图传2000MW发射器和接收790元切糕433 全套      690元
U22飞控带气压计空速计       699元
这个 ...

切糕全中文对新手有好点,也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糕全中文对新手有好点,也很好用。

欧姆威1000
锐鹰1000哪个好些哦
哪个靠谱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欧姆威1000
锐鹰1000哪个好些哦
哪个靠谱些

我有奥姆威和博亚微,都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奥姆威和博亚微,都还可以

锐鹰1000呢

网友A:
不管飞多远 ,买模型设备最好一次差不多到位,也不用很到位,要不然你就光剩了换设备了费钱还玩不好,飞控U22就很好了,U2SG都可以  399块,只是比U22少了几个模式其他都一样,如果一直想玩FPV就U22吧,图传600的 1000的都可以,看你什么飞机,飞机大有地方当然1000的更好,推荐欧姆为1W,你还得有个接收一体显示器,鹰眼小飞手 或鹰眼锐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锐鹰1000呢

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飞多远 ,买模型设备最好一次差不多到位,也不用很到位,要不然你就光剩了换设备了费钱还玩不好,飞 ...

感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飞多远 ,买模型设备最好一次差不多到位,也不用很到位,要不然你就光剩了换设备了费钱还玩不好,飞 ...

摄像头用什么呢

网友:
runcam2      飞莹Q6    山狗系列    这都是能一边录像 一边输出图像的,   单独摄像头就网上普通700线摄像头就行了

网友:
你看   看你喜欢

网友:
摄像头86块钱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