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调,成功了一半,恳请各位大神给支招~

楼主(2017-01-02):
最近在研究DIY电调,先是用stc的芯片搞了一个,自己写程序驱动,怎么也转不起来,强制换相但是能转,但完全没实用价值。于是就重新搞了个c8051f310的版本,用blheli的程序驱动,这回是能转起来了,但也没有好多少,启动困难,中低速各种卡。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很乱,对比买的电调完全没法看。感觉采样有问题,但参考了网上各种电路,做了各种调整,都没有什么效果,越调越差。
请各位大神给指点一下~
我DIY的电调是用的MOS驱动芯片来驱动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业余折腾一下无线电,基本都是在拆东西和yy,没有正儿八经搞过什么东西。以前也一直没有条件搞,这也算是我自己设计(抄袭)的第一个完整的电路。EDA软件也是花了两天现学的,各种材料都是现买的。不知道是哪里没搞对。但是一次性能跑起来,没有冒烟,算是很幸运。

网友:
看看有没有32位电调开源的设计可以借鉴

网友A:
我只想知道LZ的过孔是咋整的??

楼主:
把电路图和layout发上来,请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知道LZ的过孔是咋整的??

这个是怪麻烦的,手工不好搞。我是先生成打孔的程序,手工改好之后先在板子上把所有的孔都打好。然后上感光油墨,感光的时候对准事先打好的孔,基本上可以做到0.2mm的精度。而且有了过孔做参考,双面板也可以对的比较准。
等腐蚀好板子, 用细铜线手工把过孔连起来。焊的时候小心一点问题不大。如果上阻焊油可能会好焊一点。

楼主:
突然发现MCU供电搞成了5v,应该搞3.3v才对。等下串个发光管试下

网友B:
楼主强大,这技术牛B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练练手完全支持。哦是拿来主义,做不做重复研究,除非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强大,这技术牛B

自己瞎折腾,离成功还有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练练手完全支持。哦是拿来主义,做不做重复研究,除非有什么不一样。

纯属学习,没打算重新发明轮子。现在也没本事造什么新东西出来。用来练手而已。

网友D:
楼主很有执行力,只是这个板子铜皮太薄,还是打板吧,也就50块左右,或是用洞洞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有执行力,只是这个板子铜皮太薄,还是打板吧,也就50块左右,或是用洞洞板也行。

嗯,是很薄,不过不走大电流,问题不大,大电流的线路我铺了铜线和锡。关键是我都不能保证设计出来的东西可以工作,打个板子一来一回几天都搞不好。自己做板子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改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很薄,不过不走大电流,问题不大,大电流的线路我铺了铜线和锡。关键是我都不能保证设计出来的东西 ...

打板很便宜,不要想一板搞定,任何东西都是不断完善的。先用好赢的电调练软件,然后自己懂得功率电路的布局要点后就可以自己打扳了,我以前自己用洞洞板搞的直接跑几十安电流一点问题没有,我用1mm的铜丝做功率回路。

网友:
  动手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

  动手能力强

楼主:
之前用c8051F310做的电调没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用了MOS驱动,怕是没有用对,重新设计了个自举升压驱动的版本,因为因为原件太多,布线太乱,怕又出啥子问题,于是干脆搞了个atmega8a的xxd电调,几经折腾,烧了几个MOS以后,终于成功了。发帖纪念一下。各种飞线~乱糟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