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大疆IOSD MERK 2 的调参问题

楼主(2017-01-02):
各位模友大家好,在这里向大家求助下,我的IOSD MERK 2无法链接电脑【系统是笔记本WIN10  台式机WIN7  32位】,大疆客服给发的各种系统补丁或是电脑系统的设置方法都试过了,没有用。电脑只有设备接入时的声音,但调参软件就是没反应,WIN10 笔记本调试A2飞控倒是非常顺利。希望大家来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换电脑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换电脑再试!

两台台式机WIN7 32位的  和一个笔记本WIN10的 都没用 ,不晓得是不是系统设置的问题。

楼主:
WIN7的是台式机两台都试了,没反应。

网友B(2017-04-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能否分享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没有?能否分享下经验

我下载了驱动精灵,然后连接软件给IOSD MARK2更新升级,先将模块USB连接电脑,供电然后打开软件就可以连接上了。我估计是某个驱动的问题。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