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拆掉外壳还能正常使用吗?

楼主(2017-01-02):
Futaba原厂接收机太大,如果拆掉外壳套上热缩管能否正常使用?想塞进穿越机里面。

网友A:
要不要外壳能用

网友B:
可以,找张纸糊一下就行了

网友C:
当然能用啊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Futaba 接收机直接装不进穿越机吗 215的机架

网友F:
我连排针都拆,何况是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