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大疆经纬M800

楼主(2017-01-02):
配置:大疆A3飞控,大疆LB2图传,大疆E800动力套装,轴距800mm,飞机重量3418克(不含电池和相机)

折叠后的效果

飞控和图传的安装

状态指示灯的安装

大疆的3510电机

大疆的620S电调

FC机臂折叠件

机臂折叠后

飞机的天空端接收天线

开源的收放起落架

起落架的控制模块

GPS定位跟踪器(5米精度)

电池可以上挂

电池也可以下挂

下挂电池仓的高度可以调节

大疆的云台挂件

云台挂件上的电源和信号插

通电后的机臂灯效果

网友:
豪无人性

网友:
飞行时间怎么样

网友:
原来是标题党。。。。

网友:
本质上都是组装货

网友:
等待测试留空时间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类似的机型挂GOPRO,带电池相机起飞重量5kg,1万电池飞17分钟,1.2w电池飞20分钟

网友:
用的仿S900中心板,开源折叠件,飞越脚架

网友:
等待测试结果和留空时间

网友A:
请问这个X5供电的电源是多少V的?

网友:
求机架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X5供电的电源是多少V的?

3S到6S都可以,我是用12V的的电源给相机供电并且装了一个开关,这样可以单独断掉云台电源方便更换相机或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