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SZ那个HOLD能改到左侧的F开关上么,有谁知道

楼主(2017-01-02):
18SZ那个HOLD能改到左侧的F开关上么,有谁知道,搞了一周了,有点搞不来。

网友A:
可以,condition里面选择开关

网友B:
不晓得,目前就会设置个f3飞控。

网友:
我的就是搞到左边了,你映射一下就行了

网友C:
你在界面点直升机HELICOPTER,然后Condition select   点击Hold的后面选项  进去点击Switch里面进去映射你想要的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在界面点直升机HELICOPTER,然后Condition select   点击Hold的后面选项  进去点击Switch里面进去映射你 ...

正解

网友D:
借此帖请教各位魔友都是把3D开关设置在左手还是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解

因为我的也是18SZ,我自己看说明书慢慢摸索那些功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此帖请教各位魔友都是把3D开关设置在左手还是右手?

我左手油门ID跟h都设去左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condition里面选择开关

谢谢,第一次用Futaba的控,很多功能都不熟悉,HOLD搞定,基本上可以飞直升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界面点直升机HELICOPTER,然后Condition select   点击Hold的后面选项  进去点击Switch里面进去映射你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目前就会设置个f3飞控。

设置成四轴后,就只能前四个通道有输出,我只能用固定翼模式来飞F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