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模式和传统接收哪个好稳定?

楼主(2017-01-02):
如题!用MB陀螺仪

网友A:
传统的好!一根信号失灵别的不会全失灵!也许还有救!sbus一根线完了就全完了!所以要是不计较线多的情况下,尽量传统吧!

网友:
各有千秋,SBUS是一款成熟的产品,

网友:
sbus布线简单

网友:
二楼说的有理。大机传统接法好。

网友:
接一大堆线 失效的几率也高

网友:
都一样吧

网友:
sbus更简单

网友:
S.BUS好一些。因为线路越简单越好。

网友:
你说6S电池和1S电池那个坏的概率大

网友:
多个插头多个鬼

网友:
futaba SBUS好!别的SBUS就不知道了!但是楼上说的对!多个插头多个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的好!一根信号失灵别的不会全失灵!也许还有救!sbus一根线完了就全完了!所以要是不计较线多的情况下 ...

看到这里我笑了!

网友:
SBUS好~~  传统一根线失效也一样完蛋,直升机差一点点都挂!~

网友:
用双卫星会不会更安全。

网友B:
SBUS是数字信号

网友:
700照样用subs,没任何问题

网友:
当然sbus好,sbus很稳定可靠的,sbus那根线去买好点的,纯铜的线

网友:
这又没有可比性,接收机的信号传输是一样的,SBUS只是种连接模式 跟信号接收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