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有什么飞控可以在飞行中进入OSD设置菜单实时调整 ...
谁知道有什么飞控可以在飞行中进入OSD设置菜单实时调整感度等各种参数?

楼主(2017-01-02):
谁知道有什么飞控可以在飞行中进入OSD设置菜单实时调整感度等各种参数?我记得以前在哪个视频中看到过。

网友A:
OSD是下行视频链路,如何返回去控制飞控的?

网友B:
老鹰树可以,好像h也可以

网友C:
A控之前是可以的,后来发现既然是调试阶段如果调乱了直接就丢了,所以就改成必须降落调节了,
毕竟一般机型都有参考值,试飞微调一两次就好,

网友D:
果子可以,但是关机后是不会保存的,需要你记下参数在地面进入osd调整才可以永久保存

网友E:
APM飞控可以,但是调不好的话等着炸吧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