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2是否兼容jr的dmss制式卫星

楼主(2017-01-02):
lz想入个xg14或者14sg。因为还有个tags mini陀螺仪,所以偏向于xg14。想问一下dmss卫星兼容的问题,有哪种陀螺仪兼容这个卫星?

网友A:
好像兼容不确定因为我用得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兼容不确定因为我用得14SG

14sg是用sbus链接陀螺仪吧,仔细算了一下xg14比14sg便宜200左右,一个xbus接收机比sbus贵100多,其实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4sg是用sbus链接陀螺仪吧,仔细算了一下xg14比14sg便宜200左右,一个xbus接收机比sbus贵100多,其实差不 ...

14SG价格硬点,你懂的

网友B:
tagsmini有线吗?而且不好调。jr目前接收机买不到。所以买futaba吧,我jr都用日冠dmss转sb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gsmini有线吗?而且不好调。jr目前接收机买不到。所以买futaba吧,我jr都用日冠dmss转sbus了。

我有一个forza 450,tags mini是配套的,应该不用怎么调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agsmini有线吗?而且不好调。jr目前接收机买不到。所以买futaba吧,我jr都用日冠dmss转sbus了。

你好!jr用日冠dmss转sbus,通道顺序不对如何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forza 450,tags mini是配套的,应该不用怎么调吧

不调只是可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jr用日冠dmss转sbus,通道顺序不对如何调整?

在vbar软件里改

网友C:
金脑2可以调吗?,谢谢!虽然不一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脑2可以调吗?,谢谢!虽然不一定用。

可以的

网友:
jr xg14有家店2000,lz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