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汽油机和甲醇机的区别

楼主(2017-01-02):
我想问问四冲程的甲醇机是不是和二冲程甲醇机一样,都存在燃烧不充分,然后排气出来搞得机子很脏?四冲程甲醇机如三叶91的和20CC二冲程DEL的汽油机比较,哪个比较干净一些?谢谢大神

网友:
矿泉水和啤酒  喝多了 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甲醇机有近20%不燃烧的润滑油,自然脏很多。
汽油机中润滑油与汽油比可达1:40,调好了很干净的,我一般飞完几张纸擦一下就干净了。

网友A:
四冲程的会比两冲程的发动机干净很多,四冲程不存在新鲜混合气体进气逃逸的问题,也不存在润滑油参与燃烧导致燃烧不充分的问题

网友:
当然这是四冲程的汽油机和两冲程的汽油机对比,

网友:
零战上天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冲程的会比两冲程的发动机干净很多,四冲程不存在新鲜混合气体进气逃逸的问题,也不存在润滑油参与燃烧导 ...

你玩过四冲机嘛?你确定四冲机不排废油?烧混合油的都排废油,不管两冲还是四冲或者甲醇机汽油机,区别就是甲醇机排出的废油比较黏,怎么擦都粘糊,要想测底擦干净必须要喷清洁剂,汽油机也排黑油星,抹布擦擦就干净了

网友:
都他妈排油!都几把一样,都有费油排出。用眼看也差不了多少。反正手没干净过。虽然汽油机相对排的少些,但是排量大了,一样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玩过四冲机嘛?你确定四冲机不排废油?烧混合油的都排废油,不管两冲还是四冲或者甲醇机汽油机,区别就 ...

也就是说不管是四冲程还是两冲程甲醇机,汽油机相对都要干净过一些,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管是四冲程还是两冲程甲醇机,汽油机相对都要干净过一些,对吗?

汽油机油渍好擦一点,棉布擦擦基本就可以了,甲醇机我飞完了用甲醇擦,要不然随你怎么擦都油腻腻的。汽油机味大,车里都是汽油味,甲醇机车窗打开跑一段路回家基本车里没味。顺便鄙视下那些没玩过还喜欢比比叨叨的煞笔玩意,上次看到个帖子后面有一煞笔说调油机把桨下了再调,安全,他就不知道桨下了后发动不管你油门在哪个位置发动机都直接飚高速,我刚入魔的时候磨发动机就因为这类前辈指点把发动机磨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不管是四冲程还是两冲程甲醇机,汽油机相对都要干净过一些,对吗?

正确

网友C:
汽油机  55CC以下别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汽油机  55CC以下别玩

又被雷到一次,得好几天才能缓过神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被雷到一次,得好几天才能缓过神儿来。

网友E:
卡尔蔡司是老鸟,他没乱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尔蔡司是老鸟,他没乱说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卡尔蔡司是老鸟,他没乱说

你看他一方面说55cC以下别玩,一方面又发帖收26~35的发动机,

网友F: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1:最脏的是2冲甲醇机,飞后要酒精或干净的甲醇擦,还要狠擦。
2:次之的是4冲甲醇机,飞后同样酒精或干净的甲醇擦,但污渍比2冲少。
3:最干净是2冲汽油机,随着排量的增大,越来越干净。(没玩过4冲汽油,所以不知道怎么样,这里不含这个),10cc汽油机需要好歹擦一下,不擦不行。20cc汽油机顺便擦一下,手懒不擦也能忍受。35cc汽油机可以不擦,爱干净的擦擦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1:最脏的是2冲甲醇机,飞后要酒精或干净的甲醇擦,还要狠擦。
2:次之的是4冲甲醇机, ...

受教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1:最脏的是2冲甲醇机,飞后要酒精或干净的甲醇擦,还要狠擦。
2:次之的是4冲甲醇机, ...

尴尬了,难道我们发动机调的有问题,60cc DLE汽油机,35:1,一个架次90分钟,全身都是粘粘的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