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A6保姆是怎么同时多充几块4S电池的?

楼主(2017-01-03):
如题!保姆没有4S接口,大家都是怎么充4S电池的。

网友A:
直接插6s口啊,搞好正负极就好了,又不是插不进去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6s口啊,搞好正负极就好了,又不是插不进去的,哈哈~

有什么不好吗?

网友:
反正都是单独充的,会有啥影响,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