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平衡方法

楼主(2017-01-03):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g3MDkxNjU2==.html

网友:
相差过大的 , 喷灰较喷柒来的快

网友:
不光是桨叶的延伸方向需要平衡,在桨侧面也要平衡的。
最重要的是要有好的平衡工具,例如那个200多的durbro。
10几块的那个轴+落实的平衡器,本身就不平衡

网友:
讲一下那个直升机桨平衡就好了

网友(2017-03-17):
这个只是做的静平衡啊!两边重量一样!还有动平衡那!质心距离浆中心的位置一样啊!他说的往中间喷倒是很有道理!质心就该在那附近!

网友:
静平衡,是指旋转面没有厚度时的平衡,动平衡指旋转柱面时的平衡。

网友:
这种桨调平衡难度不太大吧?怎样把变距桨调平衡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