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型号的FUTATA 控,值得入手

楼主(2017-01-03):
价格不要太贵的,现在用的是10年前的 SANWA RD8000的控。

T8FG 和 T14SG之间有什么区别? 看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
T8更小巧一点,14通道更多一点,都够用!

网友A:
推荐18sz,电子开关安全性更高

机械开关用久了或者长期不用或者环境恶劣会有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18sz,电子开关安全性更高

机械开关用久了或者长期不用或者环境恶劣会有失灵

不想买太贵的,每年使用时间不会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买太贵的,每年使用时间不会太多

我6j开关和8fg 14sg结构类似,长期不用,经常用着用着关机,或者开不了机,当然我是专门飞模拟器无所谓,如果硬要买这个机械开关控,不用的时候放好,注意存放环境

网友:
资金充足肯定买14嘛

网友:
14SG支持futaba 2.4格式比t8多,会好用一点。

楼主:
两个控比例通道数量一样?哪边有详细规格介绍看看

网友B:
T8FG比14SG好多了!14SG卖点就是futaba所有制式都支持!不过你买了就明白了!用的最多的还是FASST!我支持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FG比14SG好多了!14SG卖点就是futaba所有制式都支持!不过你买了就明白了!用的最多的还是FASST!我支持T ...

T8FG比14SG  好在哪呢?

网友:
t8fg也有14个通道,只是不支持fhss制式,比如伟力110、120就不支持了,14sg还支持双工,要是不差钱当然14sg,想实惠点,t8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T8FG比14SG  好在哪呢?

手感好!实惠!够用!

网友:
T6K就可以,不过想一步到位,性价比最高的,还是18sz

网友:
不用想。14SG。

网友:
有钱当然会买好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