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桨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7-01-03):
2216电机配好盈铂金40a电调,装1160的桨是否可以,全油门大约多大电流。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个人觉得桨太大了...   22xx的电机,配9寸10寸桨就可以了。推荐9060/1060马刀桨。电流还得看电机KV、电池啊亲

网友B:
简单提一下电机,电调与桨的参数以及搭配: 1:电机 2216,22指口径,16指深度,口径的平方与深度的乘积越大能提供的扭矩越大,KV指每分钟转速/伏特,kv值越大,扭矩越小,适合小桨,大的桨就需要尽可能低KV的电机,2216型号电机里有不同KV值的,要搭配1130的桨就选KV低的。
2: 1130的桨 11指直径,30指螺距也就是桨叶的角度  直径的平方与螺距的正弦值的乘积越大所需的扭矩就越大,粗算所需扭矩1045桨大于1130桨(正弦值30°=0.5,  45°=0.7)
3. 电调 重要指标是响应速度和最大电流,响应速度一般不去甄选,现在市面上多是满足要求的高速电调,尤其是搭配大桨和低KV电机;电流略大于电机最大电流即可,电机最大电流可以查询电机参数表。

  电机和桨的搭配基本原则是,电机扭矩不能小于驱动桨转动所需扭矩,小驴拖大车,费劲!否则电机效率变小而且还会过热,当然电机扭矩不能过大,大象拖小车,浪费!
  回到楼主的问题,2216电机能否带动1160桨?我认为有些困难,尽量选低KV的电机试试。当然一切已实践为主,如果在实际测试中发现电机过载,就要选扭矩小一点的桨,比如1040,1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桨太大了...   22xx的电机,配9寸10寸桨就可以了。推荐9060/1060马刀桨。电流还得看电机KV、电池啊 ...

嗯,我想玩个小飞翼,4s电源电机kv8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提一下电机,电调与桨的参数以及搭配: 1:电机 2216,22指口径,16指深度,口径的平方与深度的乘积越 ...

嗯,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提一下电机,电调与桨的参数以及搭配: 1:电机 2216,22指口径,16指深度,口径的平方与深度的乘积越 ...

不过,对您这个螺距的解释有些疑问。

网友A:
个人觉得oakli这位朋友定性的分析是正确的,可是提供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没有听说过,尤其是螺距的解释,可能是本人知之甚少。吓得不敢多说话了

网友:
仔细想想,其实也只能回答你合不合适的问题。1160肯定不合适。
别的就不好说了。另外跟着1160我才说了9060、1060,因为个人用双发2814配9060、1060很合适,应该不适合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oakli这位朋友定性的分析是正确的,可是提供的理论和计算方法没有听说过,尤其是螺距的解释,可能 ...

  应该说你的质疑也是可理解的,本人未经专业课学习,仅凭个人数理经验以及与朋友交流得出上述定量,其中电机扭矩的定性是有和内行朋友验证过的。螺距与拉力的定性我自己也不确定,没考证过理论,也没和朋友演算过。个人觉得首先拉力的大小取决于单位时间内排掉的空气动量大小,动量大小与排风体积和速度有关;排风体积与桨叶平面面积和螺距有关,(排风体积可以想象是一圆柱体空气,圆面积等于以桨长为半径的园,高等于桨宽乘以螺距的正弦值),排风速度与桨叶转速有关,所以估算螺距的差异时就考虑了排风体积的因素,当然这个估算未经验证,尚不知是否与实际有偏差。哪位知情的模友能指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