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怎么信号突然变得信号好很差

楼主(2017-01-03):
昨天有雾,本来不适合飞行,但耐不住新飞机,新装备的骚动,于是走起!先介绍下配置,冲浪X8,切糕全套,柏通1.2G,1.5W图传,433用转发,离1.2接收有15米左右,山狗连录带传!
第一飞,可能是因为头重,起飞50米R地,只把山狗弄掉了,没了固定的地方!
              卧槽,反正是雾天,也看不清楚,卸掉算了,有图传能看OSD就行!
第二飞,把山狗卸掉,飞控打手动模式,退油门,手抛,晃晃悠悠飞起来了,目视高高兴兴的转两圈
         悲剧就此开始,直飞的时候,机身有点右倾,我就想着往左调调微调,然后看看机身能不能飞正,一不小心,看不清姿态,卧槽!
   赶紧看屏幕,上的OSD,高度,102,速度激动忘了,只知道离家260米,回家角度也不会看了!怎么办,打返航模式吧!
   切了返航,有5秒钟左右又能听到飞机的声音围绕着我做画圈,离家150米左右,高度80米,但看不到飞机啊,手忙脚乱的!
   转了两圈,屏幕突然剧烈跳动,什么都看不到了,我以为是2.4G遥控干扰了接受,故意走远两米,也不行,屏幕还是剧烈跳动,但飞机还在周围!
   尿急、无助的观察了有五六圈,终于在我右侧方向,雾稍微淡点的地方,看到了飞机的身影!
   好激动,只要能回来就好,只要不丢,那怕飞机摔坏了,打舵,送油门,没反应
   飞控切手动吧,不熟悉,屏幕也看不到OSD,也不知道切到了什么模式,打舵有反应,油门没反应,此时飞机已经不能再直走了,再走,就又看不清楚姿态了!
   不管了,先降下来再说!
   于是控制着副翼和升降,油门也不管他了,速度也降不下来!先把高度降下来吧!
   飞机转个弯卧槽,全速R地!飞机断了四节,还不算电机也摔了出去!
   万幸是的飞机总算回来了,飞控什么的,也回家了,不用再花钱重新购买设备了!
   得,又得四五天折腾!
   下附布局图,跟都喜闻乐见的炸机图!  帮分析下,第一次玩FPV,图传和摄像头都是跟飞控集中供电,会不会是大油门的时候电压降低,导致图传功率不足造成的?!

出来时候是一架,回去时候是一箱!

出来时候是一架,回去时候是一箱!

楼主:
发射、接收,用的都是原装棒子天线!当时屏幕剧烈跳动,什么都看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信号!
所以就请大神诊断下,这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两、三百米的直线距离,信号就这么弱?

网友A:
新手慢慢来 建议换5.8图传  1.2干扰GPS 和 你的遥控 因为你用转发

网友:
雾天视线不好,还是少飞。

网友B:
为啥切手动不熟悉呢?固定翼全手动可比穿越机直机简单多了。
还有控上面设置的模式切换开关位置得自己记着啊,靠OSD看飞行模式怎么行。
图传就说不出来啥问题了,我的5.8G600mw两公里不闪,用的蘑菇和平板

网友C:
楼主都混到少校了,比我中校的键盘党强多了  不过飞行技术还有待提高
刚开始飞,机载设备一定要便宜,炸了可以再接再厉,机载设备太贵了,估计会炸的怀疑人生

网友D:
1.2G图传和2.4G的遥控器干扰啊,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

干扰了,然后你就失控了,你就日地球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切手动不熟悉呢?固定翼全手动可比穿越机直机简单多了。
还有控上面设置的模式切换开关位置得自己记着 ...

第一次飞带飞控的固定翼,屏幕看不到信号之后,我也不知道切到什么模式心里担心再切到航点模式,飞机在径直飞向远方,就更看不到希望了!
所以,等到能控制副翼和升降(但此时油门不受控制)的时候,就先降下来再说
速度很快,就R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G图传和2.4G的遥控器干扰啊,这个你不会不知道吧。

干扰了,然后你就失控了,你就日地球了呗
我这个是433转发
你是说2.4G遥控干扰1.2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混到少校了,比我中校的键盘党强多了  不过飞行技术还有待提高
刚开始飞,机载设备一定要便 ...

抄作文,改下数字
飞F3P还行,这个,暂时弄不了
不过,有了这一次的经验,下次就不会这么狼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切手动不熟悉呢?固定翼全手动可比穿越机直机简单多了。
还有控上面设置的模式切换开关位置得自己记着 ...

开关位置记得怎么组合,弄成什么模式,蒙了!
所以等到能控制副翼和升降的时候,也不管速度多快了,先把我的一千多块打下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慢慢来 建议换5.8图传  1.2干扰GPS 和 你的遥控 因为你用转发

记得了,没有下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433转发
你是说2.4G遥控干扰1.2G图传?!

是1.2图传干扰2.4遥控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慢慢来 建议换5.8图传  1.2干扰GPS 和 你的遥控 因为你用转发

如果5.8G的图传,我的是2.4G遥控器转发433,遥控器信号,会不会干扰图传接收?!有什么办法避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5.8G的图传,我的是2.4G遥控器转发433,遥控器信号,会不会干扰图传接收?!有什么办法避免?!

把2.4G高频头关了就好了。你用433就不要开2.4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2.4G高频头关了就好了。你用433就不要开2.4G了

我用的是2.4G转发433

网友:
应该是周边干扰

网友C:
楼主的主要还是自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主要还是自身干扰

是2.4的遥控器,干扰的1.2图传?如果是的话,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2.4的遥控器,干扰的1.2图传?如果是的话,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说反了吧,一般都是低频发射信号干扰更高频率的
1.2的倍频就是2.4, 选1.2g的最高信道,谐波会落在2.5以上了,情况会略好点,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反了吧,一般都是低频发射信号干扰更高频率的
1.2的倍频就是2.4, 选1.2g的最高信道,谐波会落在2.5以 ...

我这个是1.2的图传没有信号了!怎么办?!
移动的手机信号塔,会不会对这个干扰很大!

网友F:
从图片上没看出来用的什么飞控,如果是APM/pix的话,应该是切换到类似FAWB或auto等可以自动控制油门的模式。至于干扰嘛 ,因素很多,1.2G和2.4不能同场使用是最好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图片上没看出来用的什么飞控,如果是APM/pix的话,应该是切换到类似FAWB或auto等可以自动控制油门的模式 ...

u22飞控

网友:
受干扰了吧

网友G:
楼主的控受到严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控受到严重干扰。

那到没有,我是用433转发模式,用的JR的全程接收机!
现在是图传,突然信号变得很差,剧烈跳动,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H:
我看你的接收机是裸放在飞机后腰上,百十米就看不见的大雾天气,考虑是不是有接收机电源短路可能,不知道你用的是切糕那款飞控,不过飞控一定都有5v供电部分,如果是的话,5v短路飞控肯定没有供电,飞机就铁定要嗝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你的接收机是裸放在飞机后腰上,百十米就看不见的大雾天气,考虑是不是有接收机电源短路可能,不知道你 ...

U22飞控,能切得动模式,到最后看到飞机的时候,还能手动把他飞下来(就是油门不受控制,也不知道调到那个模式了),是不是就能排除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