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作为航模动力电的一点设想

楼主(2017-01-03):
一种电芯能不能用在航模上无非看两个参数  1、容量密度(容量重量比)  2放电能力(c数)    还有一个容量,电池组容量取决于电芯数量,所以容量并不能作为一块电芯能不能用作航模电池的标准。

看现在市场上的电池,包括大家认可的几个大牌聚合物电池,动辄20C  30C,吓死人的。更有人不管飞什么飞机都是想着倍率越大越好,想想你们能用的着那么大电流么,20C什么概念,3分钟没电 30C2分钟没电。。。大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人,飞飞小飞机一般都是10-15分钟吧。10分钟就是6c,15分钟就是4C。 更别说FPV超远程动不动就是上小时的飞,1小时那就只有1C。那么问题来了,大部分飞行包括练习机FPV这些非暴力飞行,为何需要几十C的聚合物电池?市场上的18650动力电,准动力电,甚至容量型18650都完全可以用到这些要求不高的飞行上。举例来说,小赛小电滑这种标配用3s2200的飞机,配3s的LG HE2动力电(官方参数8C,2500mAh,单价15.5),电池组成本50元之内重量150g左右,容量大,重量低,钢壳皮实耐用不胀气,不baozha不起火安全性好。再举例死胖子上10Ah 4s电池1KG左右,价格买过的都有数。18650电池LG MJ1(参数2.5C,容量3500mAh,单价22)4串3并10500mAh,12节电池重量不到600g,加上插接件电线等重量不会超过650g 完全可满足超远程FPV飞行

网友A:
C数对爆发很重要,特别是需要大油门救机的时候,而且低C数大电流放电对电池损耗很大

网友:
FPV已经有很多人在用18650了....

网友:
大排量的车,估计很多一辈子都没踩过地板油,但是不代表大排量就没用啊。
圆柱锂离子电池和聚合物电池的安全性也确实不一样啊。
电动工具锂电动力电就有18650的比如20v max系列,5S的18650,满电电压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数对爆发很重要,特别是需要大油门救机的时候,而且低C数大电流放电对电池损耗很大

C数本来就是连续放电能力,爆发只是偶尔,10C的电池10秒钟上到15-20C的能力也是可以的,是会造成损耗,但是航模上的电池本来寿命就不长,100循环就算物尽其用了

网友B:
你要考虑电池的爆发力,不可能一直温柔的飞,万一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救机,18650电池却放不出来电。再举个简单点的例子,起飞一般需要大油门或满油门吧,然而18650支持不了。我一个朋友用过,一起飞bb响就叫,在天上也不停,而且飞起来小心翼翼,一点劲都没有

网友:
18650,小胖留空70分钟

网友:
锂聚合物和18650各有千秋,匹配适用才是关键

网友C:
论坛搜索  18650,N多人设想过了,也玩过了。

网友:
也就长途fpv想省钱用用

网友:
你这个设想在几年前讨论的人很多,那是因为当时锂聚电池价格还是比较高!用18650替换锂聚电池无非就是想降低点成品罢了,但是实践下来都不理想。那是因为市面上很多18650电池都是给笔记本电池用的,对放电C数满足不了模型的要求,如果去买放电倍率高的18650电池,其成本不比一般锂聚电池有什么价格优势。现在锂聚电池的整体成本都下来了,18650那点点的价格优势当然无存,所以现在很少有人在提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论坛搜索  18650,N多人设想过了,也玩过了。

谢谢,上论坛很少,没太在意这些,原来早有大神实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考虑电池的爆发力,不可能一直温柔的飞,万一有一些突发情况需要救机,18650电池却放不出来电。再举个 ...

其实可以并联 达到要求 多轴以及大大一点的固定翼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C数本来就是连续放电能力,爆发只是偶尔,10C的电池10秒钟上到15-20C的能力也是可以的,是会造成损耗,但 ...

它是有这个能力,但是降压比高C的大得多,循环次数也会比高C的少差不多一半。算上降压后,飞一样的时间,高C的可以明显感到后段动力更足,BB响设一样的电压,高C的电压回弹更小,放出的电量更多,飞机续航可以更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C数本来就是连续放电能力,爆发只是偶尔,10C的电池10秒钟上到15-20C的能力也是可以的,是会造成损耗,但 ...

飞fpv远航的也有人用18650,它主要是相同容量比聚合物的轻,几万mah的容量有10C放电也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fpv远航的也有人用18650,它主要是相同容量比聚合物的轻,几万mah的容量有10C放电也够用了。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道理
1节松下18650电池3400mAh,5C,每节43g
算6串6并36节,6S 20400mAh 30C,也就1.55kg
格氏的22000mAh电池要2.5kg,算出来少了将近一半重量

为啥航模不用18650做电芯呢?不过36节18650电池体积确实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道理
1节松下18650电池3400mAh,5C,每节43g
算6串6并36节,6S 20400mAh 30C ...

4*9排列 就是7*8*18cm的方块
6*6排列 就是12*12*7厘米的方块
体积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道理
1节松下18650电池3400mAh,5C,每节43g
算6串6并36节,6S 20400mAh 30C,也就1.55kg
格氏的22000mAh电池要2.5kg,算出来少了将近一半重量

为啥航模不用18650做电芯呢?不过36节18650电池体积确实有点大了?

5C 转眼变 30C,大赚特赚啊。

网友E:
低C和高C的差别除了连续放电能力外,内阻也不同,高C内阻小方可满足频繁的瞬间暴力飞行,低C一次两次大油门也许没问题,连续来就软了。
主要是看实际用途,不需要经常暴力飞行的机型确实没太必要高C。
曾经测试过用4串26650磷酸铁锂飞一米五赛斯纳,飞飞航线是没啥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C和高C的差别除了连续放电能力外,内阻也不同,高C内阻小方可满足频繁的瞬间暴力飞行,低C一次两次大油 ...

就是传说中的A123么,在MD小赛上用过,放电很暴力,但是太重

网友:
用过三洋红皮18650锰锂

网友:
小胖 三洋18650 四串四并 起飞重量2.1kg 留空53分钟 航程42公里 耗电7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传说中的A123么,在MD小赛上用过,放电很暴力,但是太重

对头,朋友搞电动工具用,A123能量密度真心不咋滴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F:
非常同意楼主的看法,电芯并不是C数、容量越大越好,分干什么使,“物尽其用”才是科学。软包电池的优点自不必说,但是也存在容易鼓涨、起火baozha以及价格居高不下等问题。
以我自己和周围模友为例,软包电池外场起火2次,烧毁飞机2架;
家中充电baozha起火多次,最严重事故是烧光一家全部财产,并连带楼上起火。
当然使用不当是主要原因,但是软包电池的安全性确实令人担忧,因为一个玩,烧掉一个家,损失百万。
我从2年前开始用18650,动力型,10C,单价6元,后涨成6.5元。
飞过“北极猫”水机(600多克),F35等战斗机,还有翼展2米的滑翔机(900多克)。
给同伴组装的18650电池组,还用在四轴穿越机上。
我们是一帮退休老头,每天飞2——3小时,电池的消耗很大,用过18650的都反映不错,安全、实用、经济。
如果不是暴力飞行,18650基本胜任航模动力要求。
随着技术进步,更大容量、更大C数的钢皮园柱电池开始出现,将成为新型的安全、稳定、高效航模能源。

点焊机组焊

这个机用18650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同意楼主的看法,电芯并不是C数、容量越大越好,分干什么使,“物尽其用”才是科学。软包电池的优点自 ...

向老模友致敬

网友:
用来做电包会不会更好?

网友:
18650电池  10年前就用过了,那时基本还没有动力型,都是普通2200mah笔记本电池,3S4P一组放滑翔机上,只要不嫌累搬个躺椅随便飞个一两小时

网友G:
我用过18650的电池  容量是1300mah的 C数10C   飞70翼展的三角翼  2212kv1400电机  感觉满足一般暴力飞行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7-02-19):
顶,之前没关注过,后来一不小心查了一下空客E FAN电动涵道飞机的资料,人家也是18650电池,载人飞机都在用,说明没问题了

网友:
参与一下  , 18650 二手拆机电池  8元/节 ,标称 动力电池 , 乐迪CB86 充电器检测  4.2 放电到 3v  容量1.5AH  ,飞飘飘2S 1P  25分钟 。 Z84 + UMIN 飞控 原装电机 起飞重量 320克   2S1P  无风天气 25分钟。

8A放电,28度环境下   电池微热。

网友H:
我发表一个观点,有些电池c数虚标,我们就需要买大c数才能得到想要的

楼主(2017-05-23):
引用 网友H:
我发表一个观点,有些电池c数虚标,我们就需要买大c数才能得到想要的

是的,不过18650全世界各行各业都用,只要买到正品那参数都是实打实的,并且买正品18650比买正品软皮动力电容易的多

网友(2018-09-23):
引用 网友G:
我用过18650的电池  容量是1300mah的 C数10C   飞70翼展的三角翼  2212kv1400电机  感觉满足一般暴力飞行还 ...

   参考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常同意楼主的看法,电芯并不是C数、容量越大越好,分干什么使,“物尽其用”才是科学。软包电池的优点自 ...

我从2年前开始用18650,动力型,10C,单价6元,后涨成6.5元。
飞过“北极猫”水机(600多克),F35等战斗机,还有翼展2米的滑翔机(900多克)。
如果不是暴力飞行,18650基本胜任航模动力要求。
----参考啊 不错

网友I(2021-05-09):
2212,1400kv马达,3s,带8060桨,最高速度时, 电流为21a,现在18650只要是动力电池,放电普遍在5c以上,10c到也不少,如果用2000mah电池,2并,那允许放电电流就是40a,完全满足航模要求,重量,6个电池做好后,基本在300克以内,也满足要求,并且,一般也就起飞时候或许大油门,平时基本50油门的话,电流只有3a,所以用18650完全可以替代

网友:
16年还是15年,就买了三星25R,持续放电20A,短时间放电30A,容量2500mah,飞伟力912,刚刚的。

网友:
这是从哪翻出来的坟贴。。。

网友(2021-10-31):
引用 网友I:
2212,1400kv马达,3s,带8060桨,最高速度时, 电流为21a,现在18650只要是动力电池,放电普遍在5c以上,1 ...

对头

网友:
我自己试过正规厂家的18650,哪怕是400mm翼展的迷你固定翼的空心杯电机,一般的18650(哪怕是并联)都不能满负荷放电,实际使用时间远小于航模聚合物

网友:
我飞小场地的慢飞,18650容重比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