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450,尾堕机搞反了,必须在陀螺仪里调吗?

楼主(2017-01-03):
本来是正确的,前几天晚上调机被我多此一举的调反了,老家电脑会被我之前搬走了,陀螺仪k8,尾堕565,控14sg。我就把遥控器里的尾堕机反向一下可以吗?必须要调陀螺仪吗?如果必须的话,过年没得玩了

网友:
看你修正方向对不

网友:
都行,只要改变修正方向和控制方向就可以

网友:
必须要改陀螺仪的设置吧,如果仅仅改控里面的方向的话,在没有方向舵输入的时候,陀螺仪能修正么?

网友:
借个电脑转个软件调吧,或者买个蓝牙

网友:
去网吧就可以了

网友:
懒得带飞机就把陀螺仪拆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电脑和遥控一起调试比较好,毕竟锁尾的左右行程不一定一样,或者说差不多

网友:
螺距发现和修正发现对就行

网友:
再说没网吧吗

网友:
买个蓝牙吧很好用

网友:
應該控裡舵機反向就可以了,試飛一下不就知道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