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设置回差补偿后 ,电机堵转。这是为啥呢?

楼主(2017-01-03):
首先, 不设置回差补偿, 运行正常。 f可以到1300 加速度200 。无论手动还是代码,都挺顺畅 。但是设置回差补偿后,f只能设置在300左右 加速度50 才能正常运转,稍微加一些 ,在xy两轴同时运行的情况下 ,有一轴会堵转,回差补偿的速率调到0.1%也不行.这是啥道理呢
早就听说mach3的回差补偿不好用 ,难道这就是表现?

楼主:
请不要再说加工速度高了 加速度高了这些 绝对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2017-04-03):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C:
就是这种问题,我的小车也是这样。没设正常使用,设置后两轴同时使用有一轴就会出现楼主的问题。

网友(2018-01-13):
楼主维宏卡间隙补偿设置好了没

网友D:
用的都是维宏卡吗?